好盈50a电调无法启动怎么回事

楼主(2021-06-02):
之前一直好用,调机断开电机线后,上电准备起飞,忘插电机线了,之后在插上后电机无法启动回恢复出厂设置了也没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反向了

没有啊遥控器都检查了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B:
要是5v还有输出,一般问题 不大吧。校准一下油门试试。50a的质量应该还可以吧,不会轻易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5v还有输出,一般问题 不大吧。校准一下油门试试。50a的质量应该还可以吧,不会轻易坏掉

我测下电压在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C:
铂金50A V3?好像它有掉程序的毛病,要返厂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铂金50A V3?好像它有掉程序的毛病,要返厂重新刷

还是行,看来的反厂了,

网友D:
掉程序了,我的电调也是,用的好好的突然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程序了,我的电调也是,用的好好的突然就掉了

我反厂检测了,过几天听听什么原因

网友(2022-03-05):
引用 楼主:
我反厂检测了,过几天听听什么原因

楼上的电调解决好了吗返厂后怎么解决的?需要多少钱我的也是铂金50V3的,也是好好的启动不了了, Bec是正常的咸鱼买的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