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rx sbus

楼主(2021-06-02):
按照说明书清除id了,遥控也清id了,但是红灯一直快闪,我按照rx1002对频程序操作的灯还是一直闪。以前用这个飞过穿越的功能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对频程序有问题?

网友A:
插座边上应该有一个按钮,上电以后,长按那个按钮,灯开始闪烁,这时遥控器选择对频.

网友B:
这个接收飞固定翼怎么接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飞固定翼怎么接舵机?

必须经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边上应该有一个按钮,上电以后,长按那个按钮,灯开始闪烁,这时遥控器选择对频.

上电以后还要长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以后还要长按?

对的.

网友C:
刷成deviation多好用。不然可惜这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长按以后会显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按以后会显示什么?

接收机上的红灯会快速闪烁,这时遥控器选择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的红灯会快速闪烁,这时遥控器选择对频.

你确定你用过这个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成deviation多好用。不然可惜这控了

这控现在太垃圾了,原厂接收机不带sbus输出,准备换open tx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控现在太垃圾了,原厂接收机不带sbus输出,准备换open tx了

你好,我看咸鱼上有卖华科尔 rx-sbus 穿越机接收机的,是不是那个只能用在穿越机上不能在固定翼上用啊。我看原图有配subs信号线的,按理说,接上飞控应该可以用。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看咸鱼上有卖华科尔 rx-sbus 穿越机接收机的,是不是那个只能用在穿越机上不能在固定翼上用啊。 ...

现在是对不上频老头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对不上频老头疼了

发邮件给华科尔,他们会有人对接你。就是时间可能有点长。我试过,最终人家还是给了建议。虽然时间确实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邮件给华科尔,他们会有人对接你。就是时间可能有点长。我试过,最终人家还是给了建议。虽然时间确实有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D:
换了遥控要重新对频,要按开关再通电啊。而且都有2个模式。一个SBUS 一个PPM。搜一下说明书或者上淘宝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遥控要重新对频,要按开关再通电啊。而且都有2个模式。一个SBUS 一个PPM。搜一下说明书或者上淘宝找说 ...

华科尔不同模式是采用不同引脚,也就是说他会同时输出ppm和sbus但是脚位不同,说明书上面只教了怎么清除id没教对频

网友E(2021-07-05):
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F(2021-11-09):
这接收的信号制式还是devo吗,或许是dhm2呢

楼主(2022-01-09):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接收的信号制式还是devo吗,或许是dhm2呢

别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