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ite遥控器适合玩小型迷你固定翼吗?

楼主(2021-06-02):
最近想玩小型迷你固定翼,看上了t-lite遥控器的多协议和小巧方便携带,但网上这个遥控器都是玩穿越机的,不知道用在固定翼上合不合适,有什么明显缺点吗?之前用的是天7,和小机配合起来还是显大。

网友:
特别合适,功能和兼容性方面比天7好多了

网友:
兼容性不错,小问题多,我的已经不折腾了。

网友:
在关注这个控......

网友:
小飞机主要是要有微型接收机,控本身的大小影响不大。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买四合一高频头版本的,就可以

网友A:
非常合适,因为控小,拿在手里像个玩具,公园里飞别人不会在意你。而全尺寸遥控器挂脖子上,保安都认为你是来搞事情的。。。
多协议版本支持各种主流接收机(乐迪除外),富斯接收机也就四十来块钱,萝莉接收机只需二十多块钱。
缺点就是通道少,除了AETR四个摇杆通道,就只有四个拨杆开关了,总共只有8通道,不过飞小飞机够了。
飞穿越机勉强够, A,E,T,R,解锁电机,自稳,反乌龟、BB响, air模式开关。。这已经9个通道了,你再来个GPS一键返航,通道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合适,因为控小,拿在手里像个玩具,公园里飞别人不会在意你。而全尺寸遥控器挂脖子上,保安都认为你是 ...

BB响可以和反乌龟设一起,AIR用的3段其中一个给GPS  一个给自稳不就完啦?你把自稳拿掉都行。只有8个开关不等于只能控制8通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合适,因为控小,拿在手里像个玩具,公园里飞别人不会在意你。而全尺寸遥控器挂脖子上,保安都认为你是 ...

怎么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合适,因为控小,拿在手里像个玩具,公园里飞别人不会在意你。而全尺寸遥控器挂脖子上,保安都认为你是 ...

现在乐迪也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