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哪里能买到花牌2520电机轴

楼主(2021-06-02):
同上,电机轴快废了,想换一下,买不到的话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A:
我最近也想换电机,不晓得富丽的2525咋样
花牌这个好像停产很久了

网友B:
同花牌2520,还有个2221,并且还屯了个6s花牌2221和一个x3套机的2520...上次最后两根轴刚要买就没了,用坏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C:
2525的轴 长的部分切了或者就露着拉倒

网友:
这个轴用光轴加工一下,不难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25的轴 长的部分切了或者就露着拉倒

富丽2525吗,不影响使用就行,买一根回来试试

楼主:
我囤了一个昭意2622

网友:
X宝上搜吧!

网友:
现在买不到了

楼主:
好像昭意2622的电机轴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囤了一个昭意2622

囤错了 这个电机并不好 吃得不少 干得不多

网友(2021-07-21):
引用 楼主:
富丽2525吗,不影响使用就行,买一根回来试试

2525的轴通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花牌2520,还有个2221,并且还屯了个6s花牌2221和一个x3套机的2520...上次最后两根轴刚要买就没了,用坏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51559412124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20824378.0.0.e3b948319zkZ6C&id=651559412124

谢谢回复,这就去买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想换电机,不晓得富丽的2525咋样
花牌这个好像停产很久了

磁铁平的,耗电还容易过热,贵有贵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