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给小钻铣床改装插削功能,不知好不好用?

楼主(2021-06-02):
经常需要插内孔键槽,或者插别的加工。如果用主轴去固定插刀,那么会出现转动现象,很难固定不动。
思路:设计一个刀座抱住80mm直径固定,刀座上就可以装插刀,不知这样可好?各位大神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不建议,插削的往复运动量大,行程集中,用这这铣床改,做几个件下来精度偏到天边,把床也弄的不能保证原来铣的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插削的往复运动量大,行程集中,用这这铣床改,做几个件下来精度偏到天边,把床也弄的不能保证原来 ...

这么危险啊?还好没开始整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想办法用车床插吧,稍微好点

网友:
买个木工开方孔的钻头,有个钻头外套是可以固定的,你把插刀固定在那上面

网友:
钻铣与插削受力方式不同,对钻铣有偏磨。反正要手动,反不如自制个手动往复结构专门用于插削?这样更精准。

网友:
伤主轴   还是线切割把

网友B:
老板这车床声音大不大,家用楼层。铣钢斗不斗,响不响!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这车床声音大不大,家用楼层。铣钢斗不斗,响不响!精度如何

空载声音不大,铣铁还未铣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声音不大,铣铁还未铣过

试试

网友:
业余玩玩,偶尔插削点键槽应该是可以的,另外机床也不用改,直接做个刀柄装夹头就行,可以插与刀等宽的对称槽,比如矩形,正三角形等,常用的键槽当然也可以。全手动

网友B:
这个钻铣声音大不,铣钢斗不斗,适合楼层不,精度如何

网友:
还是单独做个好。
来自微站

网友(2021-11-20):
把曲线锯改造下,固定到Z轴上

网友C:
楼主如果有十字平口钳,外加一个手动压力机,给压力机做个工装夹具,可以这两套设备组合起来用,做做小件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钻铣声音大不,铣钢斗不斗,适合楼层不,精度如何

这种结构的机器铣钢没有不抖的,除非用很小的刀慢慢磨

网友:
做孔键槽直接怼,刨刀磨好不会偏的,之前配车床挂轮做键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