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fms新款P-51竞速机的速度与“机”情

楼主(2021-06-02):
目前美国有一个飞行竞赛项目,规定使用经过改装的二战战斗机来进行竞速比赛,这就是Reno AirRace比赛中的无限极。在这项赛事中有一架飞机,曾经创造了最快时速823km的记录,这就是本次测评的像真机原型——Dago Red P-51竞速机。

(现实中的Dago Red)

这架Dago Red是fms继上一代竞速P-51后的V2版产品,那么这架航模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测评视频高清,请在WiFi下观看~

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模友可继续阅读图文测评~

V2版竞速P-51 Dago Red参数

翼展:1070mm
机长:970mm
起飞重量:1390g
无刷外转子电机:3948 KV900
无刷电调:80A
舵机:9g舵机*6
螺旋桨:10.5*8 4叶桨
建议电池:4S 2600mAh 35C

开箱

这架飞机配件非常简单,高强度EPO材料的机身、机翼、两片平尾,碳纤平尾梁,尼龙喷漆四叶桨,超亮的电镀桨罩和塑料翼刀等小配件。

作为一架从尺寸和重量看也就是25级的小飞机,却搭配了将近40级的电机,估计飞起来会相当迅猛。

机翼上的功能很全,收放起落架、两个襟翼、两个副翼,密集的舵机线经过机翼上的集成控制盒出来后就只剩下三根,副翼、襟翼和起落架。

平尾双舵面之间由硬塑料件相连,有着不错的抗扭性,能够保证飞机在高速飞行做推拉杆动作时不会滚转。

这架P-51唯一需要用胶的地方,就是仿真空速管和翼刀,安装也非常简单。

机头的螺旋桨整流罩是整架飞机上最漂亮的地方,装上后非常亮眼。

这架V2版P-51的起落架设计带有一点前倾角度,可以减少着陆时对起落架的向后冲击,算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整机大红色、黄色、深红色等部位都是喷漆的,其他的花纹、文字都是贴纸。火焰纹非常漂亮,贴纸上的小字也很细致。

机头有硬塑料的仿真排气管,机体表面的刻线铆钉也做得很像真,提升了不少细节。

美中不足的是座舱盖采用了黑色不透明塑料,没有座舱内部结构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飞行

作为一架竞速机的像真机,空中的高速飞行测试是必不可少了,为此我还特意入手了一个SKYRC的GSM-015测速器。在进行过几次全油门高速俯冲后,它的极限速度竟能达到181km/h,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竞速机还有一种特性就是兼顾高低速,这架fms的P-51也不例外,高速飞行稳定,动作灵活;放下襟翼后也能飞出较低的速度,尤其是在微风时,可以轻松完成两点轻盈落地。

试飞当天风力约2级,但由于飞机尺寸小,阵风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晃动。此时锐飞V2飞控的增稳模式就起到了一定作用,使飞机较好地保持了飞行姿态,减小了玩家的操控压力。当然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还是更习惯使用手动模式飞行。

总的来说这是一架高颜值、高性能的竞速像真机,PNP配置1198元的官方定价也是极具性价比的。可是泡沫机终归是泡沫机,长时间飞行和多次搬运后会损失不少颜值,但是喜欢新鲜感、追求速度与激情的玩家入手这架飞机不会后悔。

本次航模情报局的fms新款P-51 Dago Red竞速机测评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很漂亮,价格小贵

网友:
应该是20级的翼展,做出了30级的重量吧看配置估算空机价值在8,900元。20级的空机卖出了50级成品轻木机的价格,略贵。

网友:
座舱差评

网友:
漂亮,红色很好看

网友:
我去!1198?!

看来要好好善待我的临界物质,继续发挥余热。虽然只能飞到140,不过也够了。

楼主:
现在看那会的ROCHOBBY真的很便宜。不过那会的收入也不多,所以这样看,其实好像差不多

网友A:
问一下楼主,90mm涵道速度大概多少,本来想测试一下自己飞翼90f16、但是手机太大放不进去

网友B:
我感觉后三点降落是不是容易打桨?因为看了下,降落的时候前轮先着地,桨的位置和地面的位置很接近了。像我这种飞前三点的估计很费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后三点降落是不是容易打桨?因为看了下,降落的时候前轮先着地,桨的位置和地面的位置很接近了。像我 ...

后三的确比前三难降,容易拿大顶。不过P51算是后三里比较好降的了,襟翼比较大,降落的速度可以很慢很稳。所以降落时打桨很少。

我打桨都是起飞的过程中,一个土坷垃或者石子,机子就拿大顶然后打桨。

不过后三也是有优点的:先是两个大前轮接地,相对前三对场地的要求更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90mm涵道速度大概多少,本来想测试一下自己飞翼90f16、但是手机太大放不进去

这个要看机型了,竞速运动机会快一些,机型不同差别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后三点降落是不是容易打桨?因为看了下,降落的时候前轮先着地,桨的位置和地面的位置很接近了。像我 ...

其实还好,后三点飞机着陆时速度稍微留大点,平飘稳一些,落地后逐渐加拉杆让尾轮着地。高速时不容易打桨,反而是低速滑跑有时遇到石头或者不平地面操作不当容易打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90mm涵道速度大概多少,本来想测试一下自己飞翼90f16、但是手机太大放不进去

90f16大概1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f16大概160

这么慢的吗?桨机都181了

网友:
这个飞机不可能飞出181的速度, 螺旋桨速度才16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