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M地面站中调整电机序号的命令有谁知道吗?

楼主(2021-06-03):
        我们知道带BF或者CF中可以用resource 查看飞控端口,然后通过输入resource MOTOR 4 A11(A11就是3号电调之前的编号)点击回车键,再输入save回车;以此来方便的改变电机的序号,实现电机序号与飞控的一致,这样就不用调整接线,方便了操作。
    现在f4飞控可以刷ardupilot固件,但是刷完固件之后,电机序号会出现不一致,一般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调整电调的排线来解决,但是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在地面站里面直接调整电机的序号呢?实现和BF一样的效果,我找了很久,一致没有j解决这个问题, 所想想在论坛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

网友:
参数表,output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