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接收机天线摆放问题

楼主(2021-06-03):
我了解到的是接收机天线90度角摆放最理想,尤其是一根横着一根竖立,这样没有弱角度。但是我看黑羊接收机天线水平180度平直天线啊,这样在转弯的时候,天线尖对着遥控器时,信号最弱,很容易失控啊,闹不明白,请教大神

网友:
915天线理论上是垂直摆放效果最好,但是穿越机上由于安装不方便很多被迫水平放了,我问过睿思凯的人,他们说915天线发射和接收方向一致的情况下水平和垂直摆放差距不会很大

网友:
90度最好,全方位无死角。玩航模的应该有动手能力的,尽量想办法把两根天线相交安放。

网友:
90度最好

网友:
我直接绑在机臂上的

网友:
用万能扎带,

网友:
2.4与915不一样

网友A:
       黑羊接收机是单偶极子天线,所指的方向信号最差,但因为安装的需要一般还是平放,所以在转弯的时候有可能信号突然减弱,所以也有“死亡回头”的说法。相对来说竖放是更好的。然而睿思凯r9有接收机就做了双偶极子天线,这样基本就做到了无信号弱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羊接收机是单偶极子天线,所指的方向信号最差,但因为安装的需要一般还是平放,所以在转弯的时候 ...

那我能不水平放置吗?比如说我弄一个弧形?这样能保证2个线头不在一条线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水平放置吗?比如说我弄一个弧形?这样能保证2个线头不在一条线索

        掰弯天线确实可以做到信号弱区不在一个直线上。但这样做没啥意义,因为即便掰弯依旧存在两个信号弱区,而且别的区域信号的电磁场也就不均匀了,还会增加馈线的阻抗。
        一般来说,极端远航竖放天线就好,平时平放几乎不会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掰弯天线确实可以做到信号弱区不在一个直线上。但这样做没啥意义,因为即便掰弯依旧存在两个信号 ...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
偶极子天线不能掰弯,掰弯后天线中心频点会漂移!!!
黑羊软的偶极子天线可以做成90度,放在穿越机上信号经过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实际测试参考的小胡子的视频,效果不错~!
附上小胡子的视频

网友:
90度真的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