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空心杯涵道动力F16战斗机

楼主(2021-06-03):
飞机本体为飞熊723差速机,某宝27块钱一套空机包邮,非常便宜,而且飞机材质轻巧,发泡技术比手抛机高多了,耐摔同时还轻巧又兼具一定强度。
涵道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帽子设计生产的空心杯涵道,虽然裸推力很出色,说是有45g,但实际要考量诸多限制条件,除了装机推力损耗还有集成电调的降压损耗和电池是否给力,以及从电源到电调从电调再到电机之间的线程长短也会对推力产生影响。我首次通电测试静推时推力只有18g当时很绝望,毕竟飞机都40g了,这样算下来飞机推重比0.5都不到,但好在没有放弃一步步优化电装方面的损耗问题,比如截断线程更换电池更换电源插头调整桨叶固定位置,最终推力达到最高26-27g,推重比来到了0.6(我之前的ME262推重比0.3)
说一说空心杯涵道一些优势,的确如帽子先前帖子里所言,成本低,27块钱包邮的飞机+涵道30+接收40+舵机30(15*2)。这样下来不算遥控和电池这类通用设备一架微型喷气机模型的成本花费只要127,邮费什么还有其他一些装机小零件全部算上也在150块钱以内。但我认为空心板涵道的优势远不止如此,除开低成本的优点,相比一般的无刷电动涵道,这架空心杯F16操控起来垂直方向有一些涵道机的手感,但翼载荷以及飞行速度以及转弯水平机动手感完全不像是个正儿八经的涵道机,倒像是一般的空心杯直驱小桨机,非常好控制,飞起来如果不拍视频的话飞着很惬意
下面提供一些飞机的基础数据

动力:帽子设计生产空心杯涵道,裸推45g,实际装机推力损耗完之后27g
尺寸:飞熊723,翼展290MM,机长360MM
重量:200mah时40g   300mah时43g
控制:三通道控制,副翼+平尾

下面是一些空中姿态图

楼主:
飞熊原本造型尾翼比例有点失调,我考虑到改用涵道动力之后飞行速度提升,所以适当缩小尾翼也没什么关系。

楼主:
然后是一些地面近距离姿态图

楼主:
然后就是一点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小细节设置图

网友:
就是机身掏起来费劲。

网友:
可以横滚吗,我也做了一个尾推版本   但是横滚掉高度眼中 平飞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A:
涵道是什么牌子的,帽子又是什么

来自微站

网友:
在大一些就好了

网友B:
改的很精致,副翼和尾翼对我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很精致,副翼和尾翼对我很有启发

其实这个F16的各个舵面拉杆和铰链以及舵机放置位置我都是按我之前的桨叶机的习惯来的啊,并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突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F16的各个舵面拉杆和铰链以及舵机放置位置我都是按我之前的桨叶机的习惯来的啊,并没有什么别出 ...

我改装这种成品机,习惯用平尾混控,没用过副翼+平尾哦。看到你的改装,才明白可以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是什么牌子的,帽子又是什么

涵道是空心杯有刷的,某宝搜k30涵道就可以看到,帽子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我把设计过程都发在帖子里了

网友:
诚意求购,把这台小涵道出给我吧,可走闲鱼

网友(2021-07-20):
很好的参考贴,制作过程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