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21-06-04):
FUTABA6EX,FUTABA 9,FUTABA10C。这三都是FM遥控。这三个遥控那个玩潜艇好一点。谢谢

网友:
哪个便宜要哪个吧,稳定性是一样的,功能都够了

网友A:
这个贴是穿越了时空吧?

网友:
非2.4g好点,频率低波长长的,对水的穿透性强

网友:
最好用以前的调频FM的遥控器,带拉杆天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是穿越了时空吧?

玩潜艇不玩FM难道你玩2.4?

网友:
在某鱼上见到有全新6EX(FM版),正准备买一套玩船

网友:
FM的控频率低一些穿透性好点,36M比72M穿透性好。

网友(2021-07-21):
都差不多,潜艇不挑遥控器

网友:
是不是可以设计个超声波高频头

网友B(2021-09-13):
是否20多兆频率的更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20多兆频率的更佳?

在中国只有40mhz才是合法的水面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中国只有40mhz才是合法的水面频率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27M左右频率的遥控玩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27M左右频率的遥控玩具呢?

你说的是遥控车吧,具体的各个频率干啥用的很多我也记不住,你自己可以去查

网友:
这些遥控有具体的型号和接收机吗

网友(2021-12-05):
能给个口令吗?怎么找都是“2.4G”

网友(2022-01-28):
低频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