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1:87工程车辆之固定塔吊模型

楼主(2021-06-04):
偶尔买到的1:87塔吊模型,空间很大,RC化的难度不算太高,正好配合其它工程系列组合场景!
先看看完工后的视频

吊臂和吊钩用拉线实现动作,先做活动部件的滑轮组:
外径6MM,内径3MM的铜管用车床加工出V槽,中间镶嵌2颗131的微型轴承,做好后的滑轮组装入原来滑轮位置!

拉线的动力是2个N10微型减速电机
同时用铜棒在车床上加工好绕线轮

塔吊旋转部分的齿圈和齿轮是建模后用光固化打印出来配合微型减速电机实现
用来旋转的微型减速电机改造了一下,加长了输出轴,方便套入驱动齿轮!

重新制作了吊钩,材料用铜材和滑轮组

基本完工后就是组装和做好拉线结构,装好开关,充电口和电池,电池用的2节100mah并联,应为所有设备都装再仓身里面,所以旋转部分不需要用到导电滑环也可以360度旋转!

电装设备用的DIY的6路双向有刷电调一体接收机,Frsky的D8模式!
完工,谢谢观看!

网友:
狼大出品必是精品!学习了!你的六路电调的接收板程序有没有改良,通电复位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2021-08-20):
更新一下铸造版仿真吊钩!重新三维建模铸造的,尽可能仿真设计,滑轮组镶嵌有2颗轴承,拉线更顺滑,仿真效果更好!

测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