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偶尔无反应

楼主(2021-06-04):
上周x3炸鸡,筋斗时高速摔草地上。
陀螺仪
位置没有看到损伤。旋翼头着地的。昨天调机,转起来后有2,3秒打尾
舵机
无反应,鸡尾就逆时针转起来,切hokd。今天飞了5块电,中途打舵机身居然没反应,机身自己轻微右偏,过了2-3秒好了。翻滚时,有一次补螺距居然没反应5米掉到半米高,差点炸鸡。这是啥情况?后来特意一直左右发打副翼,没出啥问题,航线也正常。

网友A:
不要再用,肯定有故障

网友B:
排查一下是陀螺仪问题还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C:
找出问题所在,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线松了

网友E:
听起来像是失控啊

网友F:
K8虽都是盗版 但厂家不止一个 质量有较大差异 富丽模型的K8质量靠谱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