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 船壳

楼主(2021-06-04):
刚接触船模 买了一个二手的地平线船壳,长度75厘米左右,求大佬们给推荐一下动力。手上有电池遥控器,不知道怎么搭配 动力 大佬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AT最好双发
六七十厘米这个也别追求多快60-80km/h撑死了
天富龙3660  2400KV
好盈海王V3 90或者120A
38 1.4两叶
电池6S 2200

楼主:
这个原厂是单发

网友:
船不错,单发也可以,对电装要求的稍微有点高,电机最起码要4074以上才能玩玩。

网友:
单双这个问题 不存在原厂怎么样
中间装舵架  动力到两边

网友:
原船是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