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2525电机故障求救

楼主(2021-06-04):
富丽X360电机,富丽2525电机,炸鸡后电机不转了,这方面不太懂,为什么炸鸡后电机不转了,有没有哪位摩友会修。

网友:
线断了吧

楼主:
不知道,通电电机不响,推油门电机会咯噔咯噔几下,就不动了

网友:
扯扯三个香蕉头,估计有一个里面线全断了

网友:
里面线圈都黑了吧。换新的

楼主:
这是电机废了吗?

网友A:
也许是电调坏了
用替换法确定一下
电机问题的话,先用手转一下,卡住转不动就是轴弯了,磁钢掉了等。
如果用手转正常的话,基本是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电调坏了
用替换法确定一下
电机问题的话,先用手转一下,卡住转不动就是轴弯了,磁钢掉了等。

电调好的,电机手转正常。线断了,能修不

网友:
线断了可以重新绕啊

网友:
买新的吧,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好的,电机手转正常。线断了,能修不

看到哪里断了吗?如果是明面上,用电烙铁重新焊一下。应该是很容易。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是线断了,电机缺相就会一抖一抖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线断了,缺相。

网友:
你看看里面线有没有焦或者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