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PCM 9XII 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1-06-04):
开机出现 SW WARNING! 闪烁,蜂鸣响起,各按钮无反应,请教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有开关未处于开机安全位置,比如3D开关,可以在设置里改。

网友A:
楼主这台遥控好新啊,出?收藏

网友:
油門沒打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遥控好新啊,出?收藏

不是好新,是全新,不可思议吧

楼主:
搞掂了,多谢各位!

网友B:
可以淘汰了让它下岗休息咯,去年我也让这控下岗休息了,F控的手感那是真的好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淘汰了让它下岗休息咯,去年我也让这控下岗休息了,F控的手感那是真的好哇。

感受差异很大啊,我也是从JR转到FUTABA,个人感觉还是JR手感好些啊,最主要是设定菜单习惯了JR,改到FUTABA还真很不适应,年龄大了接受新事物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淘汰了让它下岗休息咯,去年我也让这控下岗休息了,F控的手感那是真的好哇。

头像里的飞机不错,好喜欢

网友D:
SW warning 是开关未回到安全位置的警告,
看右下角,F。mode 是飞行模式开关没恢复。

网友E:
换个2.4g4合1高频头还能战几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好新,是全新,不可思议吧

长时间不用的话,隔段时间得拿出来开机。不然很容易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受差异很大啊,我也是从JR转到FUTABA,个人感觉还是JR手感好些啊,最主要是设定菜单习惯了JR, ...

我不止觉得JR手感好,样子也比F好啊,F大平胸飞机场,JR那是凹凸有致。

网友:
这控我也有一台。

网友:
这个控转2.4g的时候的失控率相当感人
我就是那个时候进的f阵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不用的话,隔段时间得拿出来开机。不然很容易坏。

没事的,我放了十年都没开机,去年复飞后使用并没问题,所以只要保证存放地不潮湿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止觉得JR手感好,样子也比F好啊,F大平胸飞机场,JR那是凹凸有致。

我是几十年前,从MAX5用到9X2到11X,的确适应JR了,近年改FUTABA,的确不太适应,但想想JR居然走到最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 warning 是开关未回到安全位置的警告,
看右下角,F。mode 是飞行模式开关没恢复。

对的,谢谢你

网友G(2021-11-08):
引用 网友E:
换个2.4g4合1高频头还能战几年

大神有推荐吗?我也准备用这个遥控器飞多旋翼 哈哈找不到门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有推荐吗?我也准备用这个遥控器飞多旋翼 哈哈找不到门路。

用这控飞多旋翼?十多年前的控控制现在多旋翼有点勉为其难吧?而且这控的开关并不能像14SG那样随意的更换通道,所以我感觉不如上14SG毕竟直接有多旋翼选择了。不然得把这控吃透了,总感觉好像不行。
    另外四合一可以用某宝驭风科技的。但多旋翼的远距离我不懂,直机反正就面前飞。

网友(2021-12-16):
请问各位我手中有一个JR9X能不能换个2.4g4合1安装上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