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无法解锁(Navigation is safe打红叉)问题

楼主(2021-06-05):
我买F4飞控玩飞翼,刷的Inav固件。但始终不能解锁,就是自检一直显示Navigation is safe打红叉,无法开油门。两个舵机能正常操作,自稳模式(Angle和Horizon)都正常。在系统配置页面把GPS关了也不行,我把Beitian880这个模块接上也不行,始终显示Navigation is safe红叉如下图片:
请问大家我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我现在只有用富斯IA6B接收的SBUS接飞控,3通道PWM输出口接电调来用,但就缺少些功能,哪位大佬能帮我看下?

网友:
刷个固件试试看,有时候飞控的故障比较难排的。

网友A:
我也是f4刷的inav固件飞三角翼,但是我的电调接在pwm1。pwm3和pwm4接左右舵机,你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f4刷的inav固件飞三角翼,但是我的电调接在pwm1。pwm3和pwm4接左右舵机,你可以换一下试试

你的飞控供电方案是怎么样的?我插上舵机以后舵机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控供电方案是怎么样的?我插上舵机以后舵机没反应

我的飞控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