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油门抖舵有谁遇到过

楼主(2021-06-05):
应该是发射机问题,从菜单进去,Servo,操作油门时,也是抖的。

网友A:
是因为电位器老化或者不良导致的输出抖动。
Futaba的T8FG,T10J,T8J等中低端型号的控用的遥杆电位器相对高端型号来说是小一号的电位器,
相对容易出现电位器不良的抖动。
高端型号就用的是大个点的电位器,用很久也很少看到有输出抖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