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飞着飞着突然像断电一样坠落

楼主(2021-06-05):
求助大侠们,控和飞机都是满电,飞着飞着突然像断电一样直挺挺的垂直掉下来了,就好像突然没信号或者电机卡住了一样,但是掉地上就又能飞了,说明不像是电量和电机的事,还是频发的,而且遥控距离短,也就15米到20米,这个什么情况啊?再这么摔不锈钢机身也扛不住了,愁啊,大侠们帮帮忙指点一下吧

网友A:
那看来就是遥控信号不好导致的接收机指令错误。先替换接收机试试,再不行就是遥控器坏了

网友B:
啥机啊,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就是遥控信号不好导致的接收机指令错误。先替换接收机试试,再不行就是遥控器坏了

我有两个遥控和接收,互相换着试过了,还是不行,而且遥控距离很短就是15米到20米的距离,最闹心的就是遥控的电池是六节五号的,同样的电池一个控显示是满电,一个控显示是电量不足,哎,,这小厂的东西是没品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机啊,那里买的?

雅得117,某宝买的有几年了

网友C:
找找遥控信号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遥控信号方面的问题

对电路不太懂应该,应该从哪入手请指教
来自微站

网友D:
放久了估计电池不行了,换新电池试一下。

网友E:
失控会导致断电掉落的,看你这距离那么短估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久了估计电池不行了,换新电池试一下。

飞机时间长,电池时间并不长哈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会导致断电掉落的,看你这距离那么短估计有可能。

现在就是想找失控的原因哈
来自微站

网友F:
失控从新对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控从新对频了

是什么意思,小白不太明白
来自微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意思,小白不太明白

飞机在空中和遥控出现短暂的失控,然后失去油门自由落体,遥控器有自动对频功能,等你落到地上遥控又搜索到飞机的信号了。就出现了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意思,小白不太明白

就是说这东西质量不咋滴 伟力都比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在空中和遥控出现短暂的失控,然后失去油门自由落体,遥控器有自动对频功能,等你落到地上遥控又搜索 ...

嗯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出现这个情况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这东西质量不咋滴 伟力都比它强

看来是质量不行哈,不知道美嘉欣的F48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