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没有用DJI FPV COMBO手柄玩loftoff的,总设置不好

楼主(2021-06-05):
如题,话说,虽然DJIFPVCOMBO遥控器越来越不值钱,但感觉它的大小和重量的手感是越用越爽。就想用它来玩模拟器。在loftoff模拟器里手柄设置第一个设置油门杆的时候,就设置不成功,半个杆程就变成了游戏中的全部杆程,打到另一半,油门直接反向归0,请问下有没有哪位设置成功过的?

网友:
TX16S表示不知道。多款模拟器一切正常

网友:
DRL一切正常 liftoff手感怪怪的 及时退款了

网友A:
设置没什么 就是遥控杆子太短了  花飞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没什么 就是遥控杆子太短了  花飞不合适

怎么设置全杆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全杆程的?

美国手调节过了?不能两边都是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手调节过了?不能两边都是回中

是的,原来是日本手,后来自己调了美国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来是日本手,后来自己调了美国手

最好B站上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