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把焊接刀片的内孔刀,,,

楼主(2021-06-06):
打字太麻烦,直接放图吧,是用直径25mm的高速钢铣刀杆改的,因为高速钢比较抗震,明天再焊刀粒上去...

做好试了下效果,主要是暂时只做一点点东西,买个刀杆不划算

网友A:
这种有涂层的刀片好焊吗?焊上后好刃磨吗?不如焊块普通的YT或YG搪刀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涂层的刀片好焊吗?焊上后好刃磨吗?不如焊块普通的YT或YG搪刀片吧。

好焊,好磨,但是涂层磨损掉后刀具切削性能严重下降,楼主的刀杆材质应该不是高速钢的

网友:
这应该是成品的铣刀刀杆,不是高速钢。是淬火后的工具钢。
焊接不是好方法,既然用机夹刀了为啥不按照刀片的形状铣成机夹刀?用合金铣刀慢一点可以铣的,螺纹底孔稍微做大一点也能攻丝。我至少也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