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甲醇练习机怎么选择

楼主(2021-06-06):
入魔几年了,但是技术没有太大长进,飞的时间比较少,依然热爱,发动机也玩了几个三叶的,有稳定的,也有不稳定,爽的过自己做的棍机,也秒炸过!今天又空中熄火炸了棍机,损失比较大,三叶52曲轴丝杆位置弯了。想入os55,再入个练习机,看论坛说三特好飞,我不知道该选三特还是上单翼的,主要练习降落!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
以后还是打算玩汽油机的,还是直接上汽油练习机啊?

网友A:
上单练习机都一个样,你可以入个50级板机舵量调小了,那玩意比练习机还好飞好降,想挑战一点的就入3a练习机,这个起降玩好了,凡是螺旋桨飞机起降都不是问题。顺带提一下我是一个入魔12年的老菜鸟,飞行技术一塌糊涂,炸鸡无数,还是爱玩

网友:
随便玩了,什么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单练习机都一个样,你可以入个50级板机舵量调小了,那玩意比练习机还好飞好降,想挑战一点的就入3a练习机 ...

我也落的一塌糊涂啊!哈哈

网友B:
三特或者飞翔明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特或者飞翔明星

能否直接上汽油练习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直接上汽油练习机

三特可以装汽油10-20cc

网友:
飞翔明星特别稳定好飞

网友:
OS55炸机了更心疼,可以先搞电机练练手

网友C:
建议上30cc汽油练习机  大的汽油机稳定 好调  也干净

网友D:
全球40级上单翼练习机非常好飞,空中熄火很多次,都飘降成功,建议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球40级上单翼练习机非常好飞,空中熄火很多次,都飘降成功,建议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上30cc汽油练习机  大的汽油机稳定 好调  也干净

考虑后期还是玩汽油机,上了35上单汽油练习机

网友E(2021-08-28):
楼主,我这里有两个52曲轴,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这里有两个52曲轴,送你。

谢谢老哥,加个微信吧15040587592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6917

学习了,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