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CT里面HR-3斜盘模式为什么是29度

楼主(2021-06-06):
不应该是30度吗?

还有一个,里面设置电机极数与VBCT计算的转速有关系吗?

猜应该是有,但不知道如何设置。一直默认中

网友:
电机极数就是马达转子上磁铁的个数,输入时注意看它说的是个数还是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