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个老问题,关于外场快冲推荐多大电流的事

楼主(2021-06-06):
如题,请教一下,外场快冲选择多少c的电流大小合适。今天早上请教了一个老魔头,人家说一般都是4c充,没遇到问题。我想是不是因为他是6s的电池,电流大分配给每节的还是小,比如6s和3s,都用4A充,肯定3s的每节的充电电流要大于6s的吧。所以s数越大是不是充电电流也可以适当大点,s数小就只能1c或是0.5c这么充呢?外场还是希望快点好,不然接不上顿儿。请问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外场的充电电流选多少合适。我的电池是3s 1500/2200/3500都有,但电压都是3s的。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电池是25C,就3C冲,35-45C就5C充,没啥事,但是一定等电池凉下来再冲

网友:
每片电芯是串联的。流过每片的电流也是一样的。不管是6还是3S。
C数是要乘上容量才是电流的。主要看是看容量。
外场最好还是不要太大,2-3C,等电池冷了再充。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我是按放电倍率的0.1倍作为充电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放电倍率的0.1倍作为充电倍率。

不好意思,能说的更直白点吗?举个栗子。比如~~

网友:
电流和电压高低没关系,单片电压都是一样的,电压高都是几篇串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放电倍率的0.1倍作为充电倍率。

比如,电池是25c的,那就按2.5c做快充?还是平衡充?

网友:
电池标可以5c充电就5c充吧,电池要么是放坏的,要么是摔坏的

网友B:
1800mah/3S/20C的电池,最大用5A冲过,啥问题没有。这是我的参数最小的电池了。其他电池都是10A、20A的充,都没问题。个人觉得,电池避免过充过放,平时存放时保持3.85V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0mah/3S/20C的电池,最大用5A冲过,啥问题没有。这是我的参数最小的电池了。其他电池都是10A、20A的充, ...

网友:
在外场就五c充,在家一c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寿命就那么二、三百次,为了延长那么几次的寿命,耗费自己额外精力,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寿命就那么二、三百次,为了延长那么几次的寿命,耗费自己额外精力,不值得。

好的,谢谢

网友C:
格式电池标有5c的就5c充电吧,其它电池3c充电也行。电池多数是放坏和摔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式电池标有5c的就5c充电吧,其它电池3c充电也行。电池多数是放坏和摔坏的。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是这样:

常用的单块3s1500-2200毫安、4s1500-2200毫安,全部用8安充,如果用并充板,同时充两块就是用16安充(以此类推);6s5200毫安用12安充。这些都是我最常用的电池。实践出真知,每块电池能正常服役3-4年,品牌常用格式和花牌

网友D:
补充一下:玩航模,理论是理论,实践更实际。充电也好,关于电机电调电池的匹配也好,只要未出现问题,就是合理的。用4s电池匹配3s电调、大电流充电,这些操作对于一些质量合格的电调、电池来说,都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玩航模,理论是理论,实践更实际。充电也好,关于电机电调电池的匹配也好,只要未出现问题,就是 ...

好的,谢谢大神。另外,大神,我这自己装的赛斯纳,好像需要高手给调试一下,有机会开车去找你给调试一下可以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另外,大神,我这自己装的赛斯纳,好像需要高手给调试一下,有机会开车去找你给调试一下 ...

唐山哪里的?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唐山哪里的?美国手?

北 京的,慕名拜访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北 京的,慕名拜访啊

京城的模友确实不易,飞行管制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京城的模友确实不易,飞行管制很严格

说出来都是泪啊……

网友E(2021-07-07):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放电倍率的0.1倍作为充电倍率。

你这个0.1倍率是上个世纪铅酸电池和镍镉电池的充电倍率,放在锂电池场合要误导多少人啊,你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0.1倍率是上个世纪铅酸电池和镍镉电池的充电倍率,放在锂电池场合要误导多少人啊,你知道不?

那该怎么充?

网友F(2021-09-19):
哀  又是一大堆 理論派

電池要養 要愛惜充電
條件:  在家就慢慢充電吧  我只有6S  以下電池   充電電流  0.7-0.8A 慢慢充電
場外大家都是比快  我沒興趣  我是多買電池 多買充電器 3個以上   在家 慢慢充  出場 是帶10多顆電池
飛完就回家

新電池例如金磚 至少慢充 0.4A  慢放 (機子巡航就好 放電)  來回五次 養電池

我個人電池\ 都是慢充電  快速花式OR一點賽道 快速放電 使用

金磚 大黃狗都買過  大黃狗一開始還好爆發力不錯  但是 沖放電次數 越多 就比金磚還不聚電
同時間買 同時間玩
摔機炸爛電池不要算  還是金磚電池 爆發性與  充放電次數耐久性高

PS:  炸機摔壞電池 都是正常的 金磚和大黃狗 都是超音波焊接 壞了一個 CELL  無法焊接修理  就這樣和你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哀  又是一大堆 理論派

電池要養 要愛惜充電

收到,谢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哀  又是一大堆 理論派

電池要養 要愛惜充電

家里0.7-0.8A充,您时间可真多,这是把电池当爹伺候吧?我一般是3-5A充电,赶时间8-10A,三四年了也没哪块电是充坏的,实践出真知,27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