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东方红履带拖拉机模型(液压推土机)

楼主(2021-06-06):
17楼 车灯
21楼 履带铸造
25楼 液压
57楼 推土铲

59楼 液压缸

最新图片

故事从这里开始。
去年疫情时做了一个3D打印的拖拉机。
这是原型车。

今年打算用雕刻机做成铝的,
雕刻机用的模型和3D打印机用的还是有点区别,零件要适应材料的厚度。
基本上是重新建了一回模型。还有些结构和材料的问题没有解决。
希望不会烂尾。不定期会加新图
还是3D打印简单啊~~~~~~~

金属履带还没做,先装上3D打印的履带。

挂了几节金属履带

做了半条金属的履带,

终于弄好了两条履带

网友:
d打印的能走么

网友A:
支重轮辐条应该做立体一点的,太平面了就失去原车的味道了,不过除了这个,做得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重轮辐条应该做立体一点的,太平面了就失去原车的味道了,不过除了这个,做得已经很好了

是的,受限于直径2mm的雕刻刀,刚开始弄,也不太会

网友B(2021-07-07):
可以可以,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

楼主(2021-08-20):
半条金属履带

网友C:
动力特性调校成低速度大扭矩再加上音效,感觉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特性调校成低速度大扭矩再加上音效,感觉会很好

自己加工不了齿轮,成品的齿轮不好选。

楼主:
金属履带终于弄好了,有点粗糙。

楼主:
做了四个车灯。

网友(2021-10-19):
太牛牛了,速度再降低一些,希望量产

楼主:
拖拉机的制作停了好久,进度缓慢。先放上一些之前铸造履带的图。履带铸造也走了好多的弯路,
失败的就不展示了,最后还是用型砂翻模,锌合金铸弄出来了。

锌合金

红砂、滑石粉

红砂用水拌湿

模具是电木用雕刻机做成的其实有两块,只拍照了其中的一个。后来发现这种两面的方法,用一块模具就能实现,有机会再做履带时可以试一下。现在这个应该能用很多次。为了保证合模的精度,用3mm铁板激光切割了外框。

做好的两半砂模

合在一起的砂模

没有离心机,没有真空泵吸索,锌熔液不能充满整个模具。
只有一个普通的电炉,电炉太过普通了就没拍照。

正面

反面

一次六节

效果还不错

侧面再钻孔就成了。

网友:
大神啊,太厉害了,竟然可以自己在家就铸履带了

网友:
大厉害啊,太厉害了!竟然自己在家就能做履带了

楼主(2021-11-20):
开工做液压系统,成品的气缸太大了,只好自己做做看。
不知能不能成功,估计难度不小于履带铸造了。先用黄铜做了一个油缸的端面直径10mm,后面再用铜管焊接。
实践证明我的机器也能干动黄铜了。就是糙了点

端盖安装试验后失败,改设计后再重做。
先做了一个齿轮泵的底壳也是油路的分配器就是钻孔和攻丝。

试组一下,不知漏不漏,压力够不够,能不能用。9克舵机力量太小了,有些吃力。

2mm电机轴上打了一个1mm孔,又多了一点没有用的技能——电火花

泵体、隔片、阀芯

阀芯,中位有回流

成品齿轮有倒角,可能会内漏。不行再换

希望能成功~~

网友:
作为一名资深的潜水员,专门浮上来给你点赞,做的真不错,应该说论坛有你而精彩!

网友D:
对了,给你个建议,履带模具底部设置个气口回到浇口附近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给你个建议,履带模具底部设置个气口回到浇口附近应该会好很多。

两侧的不成功的部分起到了气口的做用。
没有负压吸索、离心装置、压力注射,只靠材料的重力铸小零件效果不太。

腔体太小金属液体温度很快降低就不流动了,温度太高锌会氧化燃烧。

楼主(2022-01-05):
25楼更新一点液压的图

楼主:
成功了,好像没完全成功~

网友E:
好漂亮啊!!
好精美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漂亮啊!!
好精美的做工!!

还是很粗糙的,也有很多问题

楼主:
焊了个油箱

楼主(2022-06-01):
重做了一个液压泵,用2212无刷电机换掉了370电机,换用了成品的轴封,现在不漏油了

重新做了换向阀

网友F:
行走是液压动力吗,还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行走是液压动力吗,还是电机

行走是2个37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