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骑士留空时间

楼主(2021-06-06):
橡筋飞机“轻骑士”静气流最大留空多少秒?请教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去辅导员那里问!

网友(2021-10-19):
孩子参加比赛,指定器材也是轻骑士,买了这飞机发现设计确实不太好,没有天巡者好。桨没有空转保护,这样滑翔时候阻力比较大。另外 ,国产橡筋初始力量太大,换成进口的就好多了。
进口的先试了三股,发现能平飞好几圈,就是上不去,动力不足,又试了试四股。

总之,这个飞机不是好飞机,低年级孩子入门还成,要比赛感觉还是更好点的飞机比较好。

楼主:
你说得对,就是这些问题。加大下拉角,减小机翼安装角,抬头的问题可大大缓解。套材里的橡筋弹性系数太大,初始阶段动力太强。换进口橡筋,或者减小橡筋股数可以缓解。但是螺旋桨阻力大的问题改造折叠桨可以解决。但参加比赛时这一措施不具可行性
来自微站

网友:
你说的这些方法挺好,确实参加比赛的话太难有操作性。成绩随机性太大了。

网友B:
我一般能飞30~50秒,简单的改造就可以了,但比赛只给20~25分钟安装和调试,基本上来不及做太多的事。1、水平尾翼改为凹凸翼型;2、机翼往前移动1~2cm;3、原装橡筋剪掉1/4,改为3股橡筋做动力;4、螺旋桨用打火机烤一下桨根,把安转角度增大一些。打火机不知道给不给带进去用,不给就用力硬来,反正能增大一点都比原来好。

楼主(2022-02-13):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能飞30~50秒,简单的改造就可以了,但比赛只给20~25分钟安装和调试,基本上来不及做太多的事。1、水 ...

我只能飞20几秒。橡筋改三股后虽然不抬头了,但不易爬升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能飞30~50秒,简单的改造就可以了,但比赛只给20~25分钟安装和调试,基本上来不及做太多的事。1、水 ...

你50秒是咋飞的?进口皮筋?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50秒是咋飞的?进口皮筋?

国产1×1橡筋6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飞20几秒。橡筋改三股后虽然不抬头了,但不易爬升了。

改三股不抬头是飞机调整的问题。我的学生在市级比赛都只用2克2×2橡筋4股,总截面积8平方毫米,比三股原配橡筋的截面积还少1平方毫米。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轻骑士橡筋飞机的问题我在这个贴里基本上都讲到了,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2023-11-12):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481&extra=&page=1
轻骑士橡筋飞机的问题我在这个 ...

感谢。。。正是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