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1/144比例092潜艇,廉价静潜制作中

楼主(2021-06-06):
号手这船非常长,比机敏长了一半将近。桶舱适配60mm直径以下的。总体结构与机敏相同。只是改水泵系统为其泵系统,增加一个储气舱。方向完全用侧推,推进也是另一个潜水泵改。

楼主:
目前的状态,密封舱已经布置好,但是因为烙铁坏了,所以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焊接电路。

网友A:
侧推泵是哪种泵?这潜艇能做冲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推泵是哪种泵?这潜艇能做冲潜吧

静潜

网友B(2021-08-09):
这潜艇是怎么转弯的?

楼主:
安装了慢客定制的金属打印桨

楼主:
前后安装led灯管

楼主:
测试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潜艇是怎么转弯的?

用侧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

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2021-09-18):
潜艇整个怎么封起来防水是我最喜欢看的。

网友(2022-01-28):
704抹就完了

网友D(2022-04-28):
这是多粗的调标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多粗的调标筒啊

网友:
香蕉船体你是怎么合上的,,,

网友(2022-06-13):
先知大佬的必须顶一个

网友E:
你好楼主,请教一下你这个用了多少配重,我配重都加了700g了,还是沉不下去,吸满水重量增加100g左右,感觉姿态没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楼主,请教一下你这个用了多少配重,我配重都加了700g了,还是沉不下去,吸满水重量增加100g左右,感觉 ...

我好像就500多g,储备浮力有1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