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陀螺仪尾舵机设置问题

楼主(2021-06-06):
按照刘亚先生的教程设置,基本都设置好了,尾巴设置这个选项一直有点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尾
舵机
频率选择不到560HZ蓝灯常亮,只能选到333HZ蓝灯闪烁
2.尾舵机的中立点是怎么确定的,我在刚上电舵机回中时候和自检完成后视为中立点安装舵臂,但是重新上电自检完成后,舵机总是不在中立点,而且左右两边行程差异很大,一边很大行程,一边动一点点就到舵机死角了

网友A:
选到333HZ能正常工作就可以

楼主:
找到问题了,尾舵机中位脉冲长度设置错了,刘亚先生的技术贴应该是4.0版本的,尾舵机中位脉冲长度红灯常亮代表760,紫登常亮代表560,然而新款的5.0版本正好反了过来,按照旧版说明书所以设置错了,也导致工作频率这一项选不到560HZ,导致了其它问题,另外5.0版本还有一个地方有变动,十字盘中位和十字盘混控调换了顺序

网友(2021-09-17):
中立点不是上电之后的位置,而是螺距推到0度的时候的位置。上电之后一般螺距是最低位,此时反扭最大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参数表看错了。

网友C(2022-06-14):
请问有5.1版本的设置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