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各大航模厂商,可以推出一种救机长杆吗 ?

楼主(2021-06-06):
写给各大航模厂商,可以推出一种救机长杆吗 ?为了降低制造成本,可以用塑料。分成一段一段的,每段长一米,每段之间都可以像拧螺丝那样拧进去,快速连接起来。几十段连接起来的话,总长度可以长达几十米,这样不仅可以把不小心挂在树上的飞机捅下来,还可以救船,把船捞回来,一物二用。

网友A:
按模型厂的成本,500一个长杆你会买吗?

网友:
钓鱼竿带上

网友:
钓鱼竿+1

网友:
航模厂?不搞个大几百你确定拿得下?某宝的伸缩杆了解下

网友B:
几十米,这么长自身的重量都把杆子压弯了还怎么使用最好的是施工砌墙线绑石头,扔出去石头或者线越过飞机一拉就救下来了。刚玩第一年就立过几次功,水里,树上,房顶都救援成功。

网友:
但一定时候你就不回挂树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十米,这么长自身的重量都把杆子压弯了还怎么使用最好的是施工砌墙线绑石头,扔出去石头或者线越过飞机一 ...

我有升级版的,无架弹弓,12mm穿孔钢球,风筝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升级版的,无架弹弓,12mm穿孔钢球,风筝线。

我还学电视上把线绑弓箭上射出去呢,实际情况是绑线以后完全没有准头了,而且射程惨不忍睹

网友:
没用,需要杆子的是新手,用几次就不会在挂树上了,性价比太低

网友:
几十块一根的鱼竿不香吗?或者用PPR管自己动手做一根也比所谓的模型厂来的实惠

网友:
鱼竿2根伺候。一根15米以上俗称大pao,一根7米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十米,这么长自身的重量都把杆子压弯了还怎么使用最好的是施工砌墙线绑石头,扔出去石头或者线越过飞机一 ...

这个办法蛮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学电视上把线绑弓箭上射出去呢,实际情况是绑线以后完全没有准头了,而且射程惨不忍睹

你学的是唐老鸭吧?弓箭上绑毛线去偷苹果。
我的非常好用,10米高的路灯杆,挂线一挂一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学的是唐老鸭吧?弓箭上绑毛线去偷苹果。
我的非常好用,10米高的路灯杆,挂线一挂一个准。

准头不错,我们有次就这么救的,飞机下来全是洞不过那次有点高。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B:
几十米,这么长自身的重量都把杆子压弯了还怎么使用最好的是施工砌墙线绑石头,扔出去石头或者线越过飞机一 ...

这是正解,长绳子还是比杆子好带好用

网友:
上次飞机上树后到渔具店去买鱼竿,老板知道后直接推荐一款割树枝的工具,全不锈钢的,可以伸缩,具体长度记不住了,估计有7-8米,还配了一个带齿镰刀可以安在杆子上,搞上树的飞机是妥妥的。

网友: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网友:
把奶奶用的活动拐杖拿来改一改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