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级直机暴力飞行平均电流有多少

楼主(2021-06-07):
有很多朋友用XT150 接头,说明书说可承受正常60A,峰值130A。
可是很多朋友发帖700级飞行时电流都在100A以上,甚至200A?

峰值都200A了,平均电流也超100A了吧?XT150危险啊?!

网友:
放心飞,插头露在外面散热好,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

网友:
不知道,可能也就是为了增加可靠性。

网友:
我们用100a电调和xt60插头飞x5 ……

网友A:
其实可以大概算出来的,比如一个高手飞700用5000mah的电池,然后2分钟把电池干到3.6V,这时候电池大概用的电量为4000mah左右,用一下比例关系,4A放电可以放60分钟小时,8A放电为30分钟,则2分钟就放完4000mah电量的平均电流是120A。

如果那高手3分钟飞完,则平均电流是80A。

实际上,XT150飞700,飞完下来是基本没有温度的,因此应该是厂家为了提高冗余度,把参数调得低一些。

网友:
我用xt90飞700和550

网友:
   插头应该是有冗余量的,大厂正品应该不用担心的。

网友:
很多人的平均电流是接近这个插头的额定电流

网友:
XT150可以的。

网友:
买正品的艾麦思就没有问题,假货的话不好说,塑料会融化插上拔不下来,

网友:
飞完摸摸温度,不热就行了,厂家标的那个电流是静风自然散热的电流,有风猛吹的话电流可以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大概算出来的,比如一个高手飞700用5000mah的电池,然后2分钟把电池干到3.6V,这时候电池大概用的 ...

你好像很懂的样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大概算出来的,比如一个高手飞700用5000mah的电池,然后2分钟把电池干到3.6V,这时候电池大概用的 ...

太牛A与C间了。物理大师

网友:
懂与不懂都是这样算的吧

网友:
alan700用T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很懂的样子哦

一弹弓射7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大概算出来的,比如一个高手飞700用5000mah的电池,然后2分钟把电池干到3.6V,这时候电池大概用的 ...

简单易懂

网友:
玩弹弓的都是low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很懂的样子哦

有数据有推理 很好

网友C:
补充一下 电调补转的时候电流很大 可以达到平均电流的3倍左右也是有可能的 但持续时间很短 LZ说的电调记录的峰值电流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COMBOVE 4735 KV520+ EDGE 160A 不知道吃得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