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的忠告

楼主(2021-06-07):
不知道什么原因,FPV载机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后期设备维护检测更换的问题。设备安装大量采用胶水粘合的方式。今天栽荷测试发现尾部有一个舵机过热且拉力不足,拆卸过程极其困难。

设备尽可能采用全新设备且成熟的,这个舵机因为之前用在3d机上的可能磨损严重

飞控尽可能采用牌子货吧,我这个f4飞控真的让人非常折磨,先是资料不全,然后就是bec供电能力差连舵机都无法驱动,但是店家没有提前告知反而在描述中大肆夸奖其bec供电能力。

有句话说得对开源的高自由度带来的就是高度不规范。

载机建议大家选三角翼吧设备少调试简单气动效率高,,反正我是不推荐小胖子的,舵机坏了更换极其麻烦

网友A:
不赞成易损部件用胶水或胶枪胶死。

网友B:
胖子我早就放弃了。。反正我周围人没人觉得胖子好飞。。你要是用ianv的话 直接买专用的inav飞控。。专门为了固定翼设计 bec什么的都是优化过的。。你这bf飞控本就是为了穿越机设计 当然不可能自带那么大功率的bec了

网友C:
舵机还是得用好的,还有就是舵机供电用外接bec更好些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泡沫飞机除了便宜好维修,基本全是缺点:
自身精度差,装什么都是用胶水固定,嗨!除了胶水和纤维胶带,真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赞成易损部件用胶水或胶枪胶死。

那舵机怎么固定呢?为这问题我发愁不是一天两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胖子我早就放弃了。。反正我周围人没人觉得胖子好飞。。你要是用ianv的话 直接买专用的inav飞控。。专门为 ...

专用inav飞控?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还是得用好的,还有就是舵机供电用外接bec更好些

飞控我有三个电源供电有冗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用inav飞控?那种?

淘宝搜一下就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泡沫机子维修一点也不好修撞击后都是塑形变形,头疼的很

我一直是固定翼fpv啊。。载机买的 pnp的大脚 目前飞着也没啥问题。。固定翼炸鸡什么材料都不好修。。尤其是fpv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一下就能看到

搜到的就是f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是固定翼fpv啊。。载机买的 pnp的大脚 目前飞着也没啥问题。。固定翼炸鸡什么材料都不好修。。尤其 ...

轻木好修,模块化更换

网友D:
泡沫还是性价比最高的,维修方便,炸碎了不心疼,舵机一般情况下很难坏的,小胖也是业余玩家最适合FPV的载机,飞了几个小胖都在8000公里以上,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沫还是性价比最高的,维修方便,炸碎了不心疼,舵机一般情况下很难坏的,小胖也是业余玩家最适合FPV的载 ...

主要现在的舵机质量堪忧,固定翼的模拟舵机质量实在一般,反而直升机的数码舵机耐用。直升机的工作环境恶劣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现在的舵机质量堪忧,固定翼的模拟舵机质量实在一般,反而直升机的数码舵机耐用。直升机的工作环境恶 ...

一份钱一分货嘛..正常..我买的pnp的飞机后三点 转向舵机还是塑料齿的..飞两次就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份钱一分货嘛..正常..我买的pnp的飞机后三点 转向舵机还是塑料齿的..飞两次就扫齿

固定翼用直升机的又觉得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用直升机的又觉得没必要

上稍微好一些的金属齿的就行
烧是很少的 大部分都是扫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现在的舵机质量堪忧,固定翼的模拟舵机质量实在一般,反而直升机的数码舵机耐用。直升机的工作环境恶 ...

我一直用银燕的很少坏

网友:
inav 的专用飞控,类似于f405 wing ,f705 wing吧,也不是专用,也能刷其它固件的。只不过这些比较偏向于固定翼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银燕的很少坏

同感,银燕的很好用。放在泡沫机里没坏过,之前放在kt纸飞机里炸鸡时,摔出去了,不过运气好,线没断,放在冲浪者里继续用

网友(2022-11-01):
有舵机槽,设备支架平台的飞机都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