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全网最详细FUTABA 16IZ遥控器中文视频使用说明书,视频较长建议收藏...

楼主(2021-06-07):
玩航模不是很久
但是使用了几款不同时代和级别的FUTABA主流的遥控器
发现对于我这种新人来说
有中文的操作系统还是比较必要的

由于正好赶上年初发布了16IZ
所以立刻入手
随即开始全网查询相关使用说明
除了找到几个简单的16SG的调节说明以外
基本上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入门教程
所以我就斗胆自己拍了一个
深奥的知识谈不到
但是简单的基础使用功能都过了一遍
刘在这里备份,希望对刚接触的新人朋友有所帮助
也希望老玩家多多纠错

网友A:
18sz功能菜单跟这个16一样吗,讲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sz功能菜单跟这个16一样吗,讲的非常好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两个遥控器定位也有一定的区别
这个16还是跟之前的16SG比较类似

网友B:
厉害,我还在用天地飞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还在用天地飞7,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两个遥控器定位也有一定的区别
这个16还是跟之前的16SG比较类似

谢谢解答

网友C(2021-07-16):
其实我是不太建议T16IZ的,首当其冲就是做工真的不好,背部两侧滑杆阻尼严重不一致,上部两个LD RD旋钮右边的中立点对不齐,并且两个旋钮的帽子比较松,用食指去推动的时候如果有垂直的力,来回几下就能把帽子给“搓”下来,8个拨杆开关也稍微手感不一致,当然这些都无可厚非,可能是少概率事件,但也从侧面说明了16iz的做工是比18sz 甚至16sz 稍差的。最要命的是我拆开后发现16iz的天线设计有问题,天线的线在穿过外壳到达内部时,其出线的位置被射频组件的金属外壳完全顶住,天线必须折弯90度才能避开,在不拆开的情况下天线在里面是被挤压成90度的,没有多余的自由活动空间,随着反复的天线折叠收放,内部天线屏蔽层的皮很容易被射频组件的金属外壳划破,我的就是刚买来的时候我拆开看了一下,那时候外皮还好的,用了不到一个月,期间反复折叠大概50多次吧,再拆开就已经破皮了,然而天线屏蔽层的地线 跟射频组件金属外壳的地线本身是不相通的,如果天线屏蔽层外皮划破与射频模块金属外壳相接,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隐患。所以16iz我不到一个月就咸鱼卖掉了换了18sz..

希望能给准备入手16iz的朋友一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先顶再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是不太建议T16IZ的,首当其冲就是做工真的不好,背部两侧滑杆阻尼严重不一致,上部两个LD RD旋钮右边 ...

多谢分享
看来我要多注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分享
看来我要多注意了

你不用注意 反正你有32mz 哈哈哈哈哈哈 16iz 对你来说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用注意 反正你有32mz 哈哈哈哈哈哈 16iz 对你来说就是个玩具

那不是,我用的最多的是8FG,我那些飞机基本上调个大小舵和曲线就够了,哈哈哈

网友E(2021-11-15):
16iz和18sz摇杆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iz和18sz摇杆一样吗

怎么可能一样 一个三千多 一个五千多

网友(2022-02-10):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还在用天地飞7,

天地飞7最性价比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