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不亮灯

楼主(2021-06-07):
目视飞,结果遥控突然没电了,导致失控,电线杆那么高自由落体砸在了土地上,机臂先碰的地。本以为换换电机轴承就没事了,结果发现飞控灯不亮了。。接动力电或者usb电都没反应。接动力电,开关稳压芯片不热,也有5v输出。接了usb电,单片机,还有其他芯片温度都是能摸的,只有两个丝印为RC39的3.3v稳压LDO超级烫,可能短路了。是不是炸机时,瞬间电流过大了?有处理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
摔的话各种情况都可以出现,用手机放大拍照片看!特别是一些小电容,摔掉了或者主控芯片有没有裂纹啥的!我摔坏好几块飞控了!太高摔下来不可避免的。

网友:
返厂修吧

网友:
处理过,方法就是换个飞控

网友A:
我用过这个飞控,有次接错信号线,然后发现ldo发热特别大,然后ldo挂了,换了个大ldo后还是发热有点大,单片机也发热大,最后换单片机解决,猜测是单片机内部io口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个飞控,有次接错信号线,然后发现ldo发热特别大,然后ldo挂了,换了个大ldo后还是发热有点大,单 ...

哦,那大概率mcu也挂了,最近这种低端飞控,也是缺货或是巨贵

网友:
果断换新,没啥可考虑的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挡量mcu的vss和gnd之间的阻值,如果阻值很低的话,那么mcu挂了,如果阻值很高,是兆欧或者千欧级别的话,那么mcu是没问题的,这是betaflight 官方wiki上介绍的方法。

网友:
说错了,不是vss和gnd,是vcc和gnd

楼主(2021-08-02):
也没仔细看资料,自己胡乱修了修。ldo发热就自己换了两个ldo(其实只有输出3V3B的发热。。)以为发热是击穿,实际是过流,后面芯片有短路了。拆掉ldo后,测输出内阻也没很小,因此没测出来,但原理图的3V3B是除了字符叠加芯片的总供电,坏也只能是MCU挂了,吹掉MCU短路排除

网友B:
是MCU短路了,这是常见故障,维修方法很简单,换个MCU就可以搞定,只是MCU现在很贵,翻新货都要50多元,值不值得修,看个人观点。天天修这个,太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MCU短路了,这是常见故障,维修方法很简单,换个MCU就可以搞定,只是MCU现在很贵,翻新货都要50多元,值 ...

嗯嗯,换MCU刷固件就能修好,就是现在修太贵了,以后再说吧。

网友C:
反厂还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厂还快点·····

貌似现在返厂,许多商家都没有件,听许多用户说的。这款飞控,目前没有价格优势了,如果不是有特殊用途,只刷BF固件用于穿越机的话,倒不如购买F7飞控了。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但是我没炸鸡,我是之前好好的,在柜子里放了半个月,拿出来调试就不亮灯了。途中红圈元件巨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但是我没炸鸡,我是之前好好的,在柜子里放了半个月,拿出来调试 ...

没有。准备买单片机,但都缺货,要不就太贵,还不如买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准备买单片机,但都缺货,要不就太贵,还不如买新的呢。

刚查了闲鱼,45包邮

网友B(2021-09-01):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但是我没炸鸡,我是之前好好的,在柜子里放了半个月,拿出来调试 ...

静电都可能损坏主控芯片的,如果想自己修的话,在拆下旧芯片后,不要急于换上新的,要先测量还有没有其它短路的地方,另外,接电测量一下各降压芯片是不是工作正常,不但输出电压要正确,而且要稳定。我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多次降压芯片工作不正常的情况,一是降压不准,与3.3V相差较大,二是不稳,电压波动较大,都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静电都可能损坏主控芯片的,如果想自己修的话,在拆下旧芯片后,不要急于换上新的,要先测量还有没有其它 ...

我已经买了芯片 准备搞了 只是不知道电压从哪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买了芯片 准备搞了 只是不知道电压从哪测?

那个5脚的降压芯片,将两脚那一侧向着自己,右边那个脚就是3.3V输出,另一个脚是空的,无用。三脚那一侧,两边都接5V,中间脚是接地的,应该知道怎么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5脚的降压芯片,将两脚那一侧向着自己,右边那个脚就是3.3V输出,另一个脚是空的,无用。三脚那一侧 ...

好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