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贴 车钢制螺丝

楼主(2021-06-07):
在车床架子下装一个隔板,放些工具。钻完孔才发现螺丝少了一粒,可能是掉了,也可能是卖家少发了。。。找了5分钟后找不到,生气了,决定自己车一颗。
先说说重点:
材料:15mm粗的45#钢棒
螺丝型号:M8*25mm
圆头和平头都无所谓了
总耗时2小时
下面正文开始。
第一次车螺丝,不是很懂,就百度了螺纹螺距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首先是开料,由于没有带锯机,只能用车床切断了,真的很难,刀头断了2把,有个刀柄还直接弯曲了。有没有朋友说说带锯机好不好用。

开好料之后,慢慢把材料从15mm车到8mm,每次进刀20丝,一圈走刀0.01mm,转速开800PRM左右,经过漫长的等待,重要车到合适的直径。

开始车牙,试装、并测量直径

倒角,修边,打磨毛刺,切断

最后是成功安装,后面继续拆解4冲程汽油发动机,改装曲轴,敬请期待。

DE  BD7JHZ    73。

网友:
高端操作

网友:
这个高射炮打蚊子耗费大了。我一般5分钟后找不到,淘宝下单100个。DE BG4HGI

网友:
我一般都是各种螺丝常备。但对你的精神和技术表示赞赏

网友A:
羡慕呀,我买了一堆东西,还不会车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呀,我买了一堆东西,还不会车螺钉

我也是学着的,互相交流吧

网友:
螺丝车得不错啊!

网友B:
,做的挺好的,屁股铣个6方更好拧,前几天我也做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挺好的,屁股铣个6方更好拧,前几天我也做了几个

请问怎么做成六角的,目前我宁螺母就好了 ,螺丝是固定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做成六角的,目前我宁螺母就好了 ,螺丝是固定不动的。

分度头,再铣。

网友:
就铣一个平面就可以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做成六角的,目前我宁螺母就好了 ,螺丝是固定不动的。

没有分度头,铣四方也行,或者铣两边。

网友C:
退刀槽没看清,800转不高吗?怎么挑丝前外圆这么毛?刀具对否?中心高?真4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刀槽没看清,800转不高吗?怎么挑丝前外圆这么毛?刀具对否?中心高?真45钢?

提问太深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退刀槽没看清,800转不高吗?怎么挑丝前外圆这么毛?刀具对否?中心高?真45钢?

那个材料看起来像A3

网友:
每次进刀0.2,小了点吧?粗车怎么也得进0.5以上啊,你没车到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