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脑2 最新3.3.039固件 futaba 18sz回传设置

楼主(2021-06-07):
图片+注释的形式记录设置过程,之前的帖子金脑固件稍微老一点

金脑2 3.3.039 固件
futaba 18sz 控
7008 接收机,带sbus2的都可以回传,3008、7003这些。
好盈 120A 电调,目前最新固件都支持回传,80A以下不带电流计,所以回传不到电流,看看转速还是挺好的。

楼主:
图片上传之后被压缩了,文字描述可能有点看不清楚。有问题就帖子留言也行。

网友A: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通过无副翼转一道了。
futaba自己的电调,最新的已经是好盈OEM的了,刚出了几个遥控器最新的系统,已经直接支持好盈铂金V4的回传。目前只需要等好盈再发布一个小的解码连接线就行了。以后哪怕是用K8,回传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通过无副翼转一道了。
futaba自己的电调,最新的已经是好盈OEM的了,刚出了几个遥控器最 ...

这个好,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通过无副翼转一道了。
futaba自己的电调,最新的已经是好盈OEM的了,刚出了几个遥控器最 ...

这几天等好盈等的好着急

网友B:
请问好赢回传到futaba,能看到转速的过程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好赢回传到futaba,能看到转速的过程曲线吗?

金脑2带日志功能,是可以记录很多传感器的曲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金脑2带日志功能,是可以记录很多传感器的曲线的。

所以转速必须通过金脑之类的记录成曲线,才能回传给futaba是吗?

网友C:
18mz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通过无副翼转一道了。
futaba自己的电调,最新的已经是好盈OEM的了,刚出了几个遥控器最 ...

18mz难道不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转速必须通过金脑之类的记录成曲线,才能回传给futaba是吗?

现在回传都是靠陀螺中转一下,楼上有兄弟说,好盈以后支持绕过陀螺回传啦。期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mz可以吗

18mz也可以,不过我没这个控,也没测试过会不会有bug。

网友:
就是说好盈的电调配合的双叶的遥控器接收机就可以回传?不需要陀螺仪支持?如果是这样,其实也够了。陀螺仪参数不是经常调。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不支持吗

支持的,我没有14sg,没办法截图介绍。

网友(2022-03-17):
感谢楼主已经在16IZ上成功设置,的确方便好多,后来仔细看了下金脑的回传文档,Kontronik(JIVE系列)电调也可以实现回传,但没理解“使用KONTRONIK JIVE/POWER JIVE/HELI JIVE ESC:从标有“| ^^”的JMP端口上拆下跳线,并连接一个母接头/母电缆的另一端仅将中心线(红色)连接至4-5-6连接器的引脚5”是不是理解为JMP端口的中间针脚连接金脑4-5-6的第五脚,不敢轻易尝试,担心一不小心把金脑烧了,请赐教。
另外昨天给楼主发了好友请求,想探讨下关于金脑调参的一些问题,如果方便的话请通过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