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ABS板巡逻艇-走向大海

楼主(2021-06-07):
之前的自制巡逻艇取得了还不错的航行效果,就想着到了学校之后再做一条。但是学校旁边最近的淡水湖也有十几公里,而出校门走五百米就是一个旧渔港,有下海的地方。
那这回就直接做一条可以下海的船吧,咱们也要走向深蓝,走向大海。因为要下海,所以这艘船在制作和配置中又有一些和第一艘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防腐、动力冷却和防沉方面的改造,这些将会在后面细说。
先上海域侦察照

海试就先在两个鱼塘中间的轨道上,因为是渔港,所以风浪还相对较小。
以及两张下水照

楼主:
船体底部板材,添加了方孔,方便碳纤加强条的定位和粘贴。

尾板改成了两件分体式,垂直的尾板使用4mm厚的ABS板雕刻,安装了进水嘴。之前的进水嘴是铜制的,这次为了避免海水锈蚀,用ABS管切了一个刮水嘴

粘贴打印的电机架和ABS板切割的电调安装架,顺便装了轴系

吸取第一艘船接缝处开裂的教训,这次粘接在用过一遍401胶水之后,又涂了一遍AB胶保证强度。在海水中跑,如果开裂漏水可就麻烦了。

半浸舵的风琴头用了硅胶材质的,外露的所有螺丝也都换成了316不锈钢的,螺母使用尼龙螺母。
轴系上装桨的自锁螺母换成了硅胶管,不会生锈而且方便拆卸,试了一下,倒车的时候也不会脱落。

网友:
造型现代,线条硬朗,做得真好!

楼主:
冷却方面,因为都是在海水中航行,海水流进内部的金属管路可能会有腐蚀的问题,所以这回全部改用了风冷,用两个风扇,一个给电调,一个给电机。
但是船上仍然保留了刮水嘴和出水孔,中间用一根硅胶管连接,海水从刮水嘴进去,流过硅胶管直接从侧面出水孔出去。
这样在以后如果有机会在淡水中航行,还可以通过更换电机架和电调的方式恢复水冷。

这是第一艘用的带有水冷的电机夹持架
这回使用3D打印的模具,加上台钳压紧,用紫铜片压出了形状,然后再在铜片夹持架上装了风扇。

但是在试验的过程中发现风扇不转,一开始还以为是船进了海水把风扇泡坏了,就把风扇拿出来,结果风扇从船体里拿出来之后就自己转起来了。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把风扇再靠近电机,风扇又不转了,**,恍然大悟,是电机的磁性影响了风扇。解决方法,要么把风扇离远一点,要么让风扇和电机有一个角度。
最后是把风扇倾斜安装,可以正常工作。
最开始风扇还串了一个温控开关,后来觉得啰嗦就去掉了,接到接收机上之后就一直工作,冷却效果还可以

电调方面,第一艘巡逻艇跑坏了一个新雨的蓝皮电调,从此对蓝皮电调不再信任,这次就用好盈1060,把蓝皮电调上的小风扇剪下来,正好可以拧在好盈的散热片上。
聊胜于无吧,反正电调本身都没有散热风扇,发热应该是不用太担心。

电池用了两节26650,自己焊了XT60和平衡头,这个号称放电20A,驱动有刷电机应该是够了
套了透明的热缩套方便看里面有没有进水,之后两头又用硅橡胶给封上了防止进水。

削了几块包装泡沫塞到两侧做防沉,嗯,应该够用了。

网友A:
兄弟这是在哪个学校,玩船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是在哪个学校,玩船好方便

哈工程烟台院,旁边是八角镇的渔港,都是海水。海边的荒地目前在修路,过一阵子可能就没办法穿过工地到海边了。
不过等路都修好的话,就可以直接从学校的主路走到海边了。

楼主:
涂装方面,比第一艘船多喷了一次红色的防锈底漆,主要喷在船底轴系附近。

但是轴管出轴连接垫片和桨叉的部分,铜轴套表面是裸露的,经过后来的试航发现,如果上岸之后及时用淡水冲洗,再上一些机油,裸露的铜制部件锈蚀不大。
使用的铜桨也没有出现腐蚀。另外舵的拉杆是304不锈钢的,防腐能力比316差一些,目前也没有发现锈蚀的痕迹。所以海水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北方的海水盐度低一些,腐蚀性没有那么强。

楼主:
第一次海试的时候,因为隔壁的渔港修路施工要爆破,只能去远一点的沙滩景点。
当天断断续续下着小雨,海边的风很大。但是咱们来都来了,首航就来面对大海的怒涛吧

首航前留影,可以看看后面海上的观光帆船感受一下当天的风浪。
把船放进海水里,发现深度不够,就脱了鞋往里走一点,推着杆让船迎着浪向海里跑。结果被浪拍得掉了头,又拍回到岸边。
这我就不服了,再一次把船放下去,这回走快一点,想翻过浪头。结果一个大浪过来,直接把还在浪半腰的船盖住,
看着船又从浪里浮起来,被浪卷着翻了三个跟头,拍回到了岸边。

这回是怕了,赶紧检查一下船舱,发现进了不少水,还好船是头朝上回来的,说明重心控制得还不错,而且接收机和电调也没有碰到水。
这首航实在是太刺激,就没来得及拍视频。
回到岸边的船,里外全都是沙子。
立马用淡水冲了一遍,再把舱内的海水擦干净,然后用机油把电机、舵机和轴系都抹了一遍。

回去检查,发现主要设备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有一些地方很快就锈蚀了,比如装饰的围栏和灯珠的引脚,这些地方没有完全被油漆保护住。

之后又检查了一遍密封,发现船底和尾部有漏水点,就用胶水补上,船体留下了白色的胶痕

上层因为要穿灯光线接到接收机上,本来也有一个穿线孔,这次封死了,灯光坏了就坏了吧,以后不用灯了。
舵机扒开外壳,往里面灌满了润滑脂,这样不至于粘死,防水应该也够。

之后再次下水,渔港的风浪相对小了,不过毕竟是大海,普通船还是够呛

在天气好的时候,海水是真清澈啊

一叶扁舟在海湾的波浪中巡曳
发现下水轨道旁边的废弃鱼塘更不错,还没有波浪

这之后顺便做了一条40cm长的小小艇,也是可以下海的

网友B:
电池和联轴器的链接或店铺名可否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和联轴器的链接或店铺名可否共享一下?

电池是菜青虫数码家的,铝合金联轴器很多家都有,我是在模型风向标家买的

网友:
小艇好酷!
来自微站

网友B:
好的,谢谢分享。从视频看,海水面可以跑出真船那种白色尾迹,消散时间也比较长。我也好久没去海面玩船模了,目前我还在挤出时间完成烂尾船的收尾,期待再次出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分享。从视频看,海水面可以跑出真船那种白色尾迹,消散时间也比较长。我也好久没去海面玩船模 ...

漂亮,期待052c在大海上的英姿

网友(2021-07-10):
好漂亮的船,第一次下海光看文字都觉得刺激。

网友:
油漆质感很强

网友(2021-08-19):
想起问一下楼主,船底是好几个板子拼起来的还是一个板子弯折起来的,是怎么弯折的那么好的,有什么技巧么。

网友C:
请问楼主船底ABS是怎么拼接的,是一整个板子挖槽折起来的,还是好几个板子拼接起来的,我们ABS板的左右不对称,请问是有什么技巧么

网友D:
漂亮的小艇,海水玩船太棒了,心情也好了起来,请教一下你,视频怎样像你这样放在贴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船底ABS是怎么拼接的,是一整个板子挖槽折起来的,还是好几个板子拼接起来的,我们ABS板的左右不对 ...

船底的V底是一整块板开槽折起来的,两个侧舷是单独切割之后拼起来的。侧舷拼接的时候要用透明胶带一根一根从船尾向船头像拉拉链一样接合。
板子最好是画图用机器切,这样对称性好。

网友C:
那楼主开槽是具体怎么开的,楼主的槽是激光切割的么,还是雕刻机机械加工,还是手工开的;开槽很容易开不直怎么办呢。如果是手工能图片发下什么工具么,可以带图教学一下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的小艇,海水玩船太棒了,心情也好了起来,请教一下你,视频怎样像你这样放在贴子上?

传视频需要先把视频传到主流的视频网站上,然后在发帖里面有表情、图片、音乐、视频那一栏,点击传视频把视频的网址粘贴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开槽是具体怎么开的,楼主的槽是激光切割的么,还是雕刻机机械加工,还是手工开的;开槽很容易开不直 ...

切割是找淘宝用雕刻机切的,雕刻机也可以做半刻,这样就能开槽了。
我一开始没做半刻,开槽是用手工切的,需要用画工图的丁字尺,和ABS勾刀。

ABS勾刀可以买田宫或者优速达的。开槽之前用丁字尺压紧在板子上,可以先用笔刀或者美工刀划出刻痕,然后再用勾刀开V型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