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鹰VOLVO液压挖掘机行走低速线性优化改造

楼主(2021-06-07):
这款挖机到手也玩了一阵子,其他都不错,只是履带行走电机的起步略显突兀,即低速线性较差,从静止到启动会一冲一冲,虽然不影响玩,但对要求较高的玩家来说会稍微影响把玩的体验;

于是我们拆开机盖,看看有没有改进的空间;

左右履带行走+回转 一共三个小无刷电机,正常需要三个无刷电调控制;
原厂比较创新的设计3和1的电调控制板(下图黑色模块),优点是既美观又节约空间,但是缺点就是没办法对每个电调进行设置,毕竟是一款RTR产品;

既然没有办法设定,那就只好舍弃拉,换3个好盈BL30的小无刷电调代替;

简单DIY个双层设备架;

完成,准备装壳测试;

主要的设置优化点:
1. 独立电调先校准行程;
2. 电调设置里有一项是电机启动模式,总共有1-8 8种启动力度,默认是四,我们设定为1,最柔和的启动;
3. 原配福斯F6IS控因为功能比较简单,控制履带的两个通道没法设置EXP曲线,故更换成PL18, 将履带通道exp曲线设缓,对电机启动的柔和手感也有一定的帮助;

最后,上一段视频展示优化后的低速启动行走特性:

网友:
好家伙,最后970的真大

网友A(2022-06-17):
这款和汇纳K336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和汇纳K336那个好?

都差不多,看外观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差不多,看外观喜好

双鹰的比汇纳K336贵一千多,就贵在了沃尔沃授权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鹰的比汇纳K336贵一千多,就贵在了沃尔沃授权上吗?

外壳涂装好看,全车4门可开,HN的驾驶室门开不了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A:
双鹰的比汇纳K336贵一千多,就贵在了沃尔沃授权上吗?

K336只能挖沙..这个好歹可以挖土.

网友(2023-08-28):
可以直接在三合一上面加装电调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