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做的小号三眼扣

楼主(2021-06-07):
最近论坛FOOTY议题很热乎,其中一个关键零件就是三眼扣,不知道大家 怎么解决的

正好做了几个超小的换下几个标准的三眼扣,上来 分享给大家。可以用在FOOTY到65CM船上

找9克舵机的摇臂,在第4眼处剪短,最好砂皮打磨一下,就可以用了

与标准用的三眼扣比较,体积是三分之一, 帆船会跑快一点吗?

网友:
第一次玩帆船我就是这么搞的了

网友:
废塑料板,裁成窄条,画好线。
电烙铁换上废烙铁头,烙铁头上绑上不锈钢丝。
在塑料窄条上按划线位置烫孔。
修整,打磨后切断。再修整,打磨。
成品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