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LITE遥控器与小飞手大师图传显示器连接支架3D打印文件

楼主(2021-06-08):
自己要用就画了一套,考虑到了强度和干涉的问题,还有显示器安装晃动的问题,小飞手2.5寸比较好,否则折叠会和t-lite的摇杆干涉,建议使用PTEG打印材料,PLA强度比较勉强。

两者连接使用M5螺杆螺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oYcIjlA4fzrdcXrX1zBwQ
提取码:xtpa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4880796

网友A:
这么小的屏幕能看清吗

网友B:
PTEG的材料能用热熔打印机打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屏幕能看清吗

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EG的材料能用热熔打印机打印吗?

可以,

网友B:
我在某宝搜了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家店子卖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某宝搜了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家店子卖这个?

关键词“3d打印耗材,PTEG“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3d打印耗材,PTEG“

就是搜不到。

楼主:
逗号不能省

网友:
我是用空格,和逗号一样。还是搜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淘宝的搜索算法有问题。

网友:
找到了,是petg,不是pt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