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舵机方向

楼主(2021-06-08):
请教伟力K120舵机是正向还是反向?
官方现在都没货,只能买银燕9251改装一下,但不知道三个舵机是正向还是反向。这个错了也没法更改陀螺仪设置。买错了就白买了。

网友:
舵机可以改反向

网友A:
伟力120是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120是反向舵机

多谢,3个都是反向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3个都是反向的吗?

三个都是

网友B(2021-09-26):
怎么改银燕ES9251反向?这东西不是出厂时就设定好的么?求教

网友C(2023-05-22):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银燕ES9251反向?这东西不是出厂时就设定好的么?求教

拆开舵机,对换电机线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C:
拆开舵机,对换电机线

电机线对调,电位器三根线,也对调最外边的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