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勿喷,为啥直机的旋翼可以朝各个方向转动而电机 ...
新人求教勿喷,为啥直机的旋翼可以朝各个方向转动而电机和减速组不用转动啊?

楼主(2021-06-08):
新人求教勿喷,感谢各位大佬解答
是有什么特殊的机械结构吗?
小弟原来是练穿越机的 中考完之后想玩玩直机

网友A:
单向轴承

网友B:
因为直机有倾斜盘,网上搜一下倾斜盘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C:
当然是有特殊的机械结构了

网友D:
最好是买977的旋翼头组件,然后看一眼,就胜过千言万语了。

网友E:
百度一下十字盘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F:
直升机不是旋翼头朝各个方向转动,而是大桨通过十字盘的变化来调节不同方向螺距的大小,使桨面各个方向产生不同的升力来改变飞行姿态

网友G:
倾斜盘,这就是直升机设计最巧妙的地方了,精髓所在

网友H:
欢迎入坑,大把银子准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直机有倾斜盘,网上搜一下倾斜盘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I:
那个叫循环周期变化。中考以后收收心吧。玩物丧志

网友J:
你跟我以前的疑问一样,那个不是往各方向转动。。
是飞机两侧桨的螺距不一致,力量差实现翻滚,不一致的程度就控制了翻滚的速度

网友K:
直升机欢迎你

网友L:
欢迎入深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