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 2525 1800kv 电机测评,360级动力建议

楼主(2021-06-09):
之前在X3上陪伴我多年蝎子2520电机飞烧了,物色新马达许久
XNOVA,EGODRIFT的视频都看了,大螺距都会掉转,后来突然意识到,这个小鸡要想动力好,只能换大一号的马达
无意间注意到富丽的 2525 1800kv电机,也是给360级小机设计的
这定子尺寸,一下就比蝎子大了25%啊,磁极数有点少,只有8级,但是定子大了这么多,性能不会太差吧
看了官方的那个很水的视频,X360机头朝右的时候是可以正常钟摆的

价格也便宜,果断下单搞了一个

到货之后,这电机的线圈绕的有点稀疏啊,蝎子都是绕的满满当当的
先装起来飞吧
飞起来之后试了下钟摆,如宣传视频所示,真的只有头朝右的时候才能正常钟摆
试了下立钟摆,试了小螺距大螺距,摆快点,摆慢点,全都会掉高
再试下幸运大转盘,爬升的那一段,完全爬不起来…………我想说我已经尽力了
效率也就那样,飞完也挺烫,不过也没有蝎子那样爆烫
桨是edge353,齿13T

这个电机初步估计动力只有蝎子2520 1880kv 的80%,建议3D进阶玩家不要选购
然后360级的小机,不建议最高T电机齿加高转速压榨动力,电机很容易过载然后烧掉
360级如果配1800kv电机,建议选11或者12T电机齿,配13T的话,可以把总螺距限制在10度,我之前的那个蝎子,10度集体螺距下就能长命百岁,时光机、幸运大转盘啥的,摆慢一点都可以流畅的做出来
回头我也会换12T的齿试一下,要是有改善我再来报告。不过我估计不会有啥效果,这个电机是真的只有那么点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被同样问题困扰
准备出手搞一下
等我结果

但愿重绕能有改善,这个绕线密度,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是又看上kontronik的 pyro400-15了,这个电机相当于3220,1500kv肯定够用,只是X3要改电机下置。不过最近没法订电机,就只能先作罢了
另外如果能搞到二手的罗家3215来重绕改kv,可能会有很大的提升,3215的厂标功率比2520大了约50%(参考了xnova,egodrift家的数据),动力超强的msh380就是很好的例证,不过X3要装3215也是需要改电机下置

网友:
重新绕线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愿重绕能有改善,这个绕线密度,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是又看上kontronik的 pyro400-15了,这个电机相 ...

我的小罗380V2,380桨,用原厂的3215动力,2640转,动力出乎意料,而且还省电

网友:
富丽2525电机,我刚烧了一个,炸鸡后就不转了

网友:
当时给X3配动力的时候,只觉得这个电机不好看,所以买了个亚拓460MX

网友:
460MX和这个电机都很拉跨,我现在用以前买的昭意2622。动力很好,连飞10个起落不用休息温度也不会太高

网友:
还有花牌 2520 1880kv的电机

网友:
差不多同价位的这些都拉垮,蝎子、xnova稍微好一些。价格也感人。

网友:
这些拉垮的价格搞起来,也许就不拉垮了吧。

网友:
我的花牌2520 1800   感觉很肉   钟摆完全摆不起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2525,动力确实不行,不过温度不算高。理论上电调加一点定速P和I可以改善一下,但估计达不到蝎子的水平。现在我用着组长马达,自己绕了线,动力明显比富丽的强,温度也高,最神奇的是定时器一样时间飞下来,耗电居然差不多。。。

网友:
M牌2623电机应该能满足

网友B:
亚拓470mx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470mx行不行

绝配

楼主:
啊能分享一下重绕线的数据?多粗的线,几根并联,绕多少匝?

网友:
买个电机还要重绕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能分享一下重绕线的数据?多粗的线,几根并联,绕多少匝?

不记得了,我有个亚拓470mx重绕的,要不要拿去试一下,正好1800kv。

网友:
470放不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