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蜂的产品质量真的那么差吗?

楼主(2021-06-09):
在闲鱼上搞了套幻蜂f4,45a的迷你飞塔,结果一拿到手上就翻车,先是电调调参软件识别不出来电调,而且电调上电后有些异常发热,我感觉不对劲赶紧断电。然后我发现电调上有个五脚的贴片原件有两个脚连锡了,然后我就把连锡搞掉了,然后再上电,这回电调不发烫了,指示灯也正常了,然后我就连接上调参软件,然后电调再上电,结果电调就冒烟了,我直接懵逼。后来为了试试是那个位置烧了,我就给它接上了一个电机,上电,一号电调自检正常,bf控制电机可以转动,然后我拆掉电机,把它接在二号电调上后,给电调上电,然后电机就直接烧了。【抽幻蜂,劲大-哔哩哔哩】https://b23.tv/uADDB2
之后发现烧穿了三个mos管。然后今天我曼巴的一个30a的迷你电调到了,我就打算把它接到幻蜂的飞控上,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排插的线序,发现曼巴的电调和幻蜂的电调除了电源和地线位置一样,其它的线序都不一样,然后我就用镊子把它们挑开,把线序给改了过来,确认都一一对应了之后,我就给电调上电,结果飞控冒烟了,然后我一看,烧了两个电源稳压芯片,主控没挂。我就纳闷了,这两款电调都不带BEC,都是电池电压直接供给飞控,然后飞控上的稳压芯片再降压再供给飞控的,那为什么之前飞控没烧,然后我换了个电调后它就烧了?求各位大佬解疑。

网友:
我买过两个还不错,二手另当别论

网友:
买的是山寨版,怨不的别人

网友:
我们同事买了四烧了4,直接劝退

网友A:
是否上手用家,已經壞了?

网友:
幻蜂确实口碑不算好。一分价格一分货,上天的东西还是不能打折扣。

网友:
品質真的如同豆腐渣

网友B:
电池多大?滤波多大?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多大?滤波多大?电机功率~

电池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上手用家,已經壞了?

上家用的时候正常,就电调有一个地方他搞连锡了

网友:
二手的就算了吧 还有幻蜂电调是真垃圾 别买

网友C:
我用他家飞控烧了2个大疆天空端,总之差劲

网友:
超垃圾的厂家 没有诚信可言的售后 谁买谁后悔系列

网友D:
幻蜂的口碑好像一直都很差,大家有目共睹的,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省钱是花钱的开始,你想买便宜货就要做好坏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幻蜂的口碑好像一直都很差,大家有目共睹的,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省钱是花钱的开始,你想买便宜货就 ...

唉!真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他家飞控烧了2个大疆天空端,总之差劲

害怕

网友:
这品控也太差了吧

网友E:
幻蜂感觉还可以,用过三个都在服役,售后也还不错,有一个烧了mos管返厂不到三天就修好了。化骨龙也不错。感觉翼飞才是不能买,烧了mos修不好,直接让你95折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幻蜂感觉还可以,用过三个都在服役,售后也还不错,有一个烧了mos管返厂不到三天就修好了。化骨龙也不错。 ...

网友:
不会吧?求真相,求下文,我也买了幻蜂的电调

网友:
我已经放弃了!昨天装机幻峰F7AIO已经装过四五个了第一次遇到了焊盘整体脱落的直接两个焊盘一体脱落!客服说是我用力拽才把焊盘弄掉了!瞬间无语我没事吃饱撑着了焊上去用力拽!

网友:
三个幻蜂,都是焊接好用了不到十起落电调烧了

网友F:
接电直接烧降压芯片,一般是以下两种情况:

1.正负极接反,也就是飞控的GND直接接入了电池电压,经常直接会烧坏电池到5V,电池到9V,5V到3.3V的降压芯片,有些飞控,在3.3V给飞控供电电路中,加入了TVS过压保护二极管,主控芯片可能受保护不会烧坏,但多数飞控没有保护,直接就将主控烧短路;还有些会将板子线路烧焦;
2.第二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那就是正负极局部短路,也就是电池的正负极,因为焊接连锡,进导电的脏东西,排线的正负极插针碰到一起等情况,在某一瞬间或者长时间短路,导致的损坏情况与上一情况基本类似。

LZ既然买的是二手货,就应该在上电之前,先用万用表检测电调的每一路是不是有短路,是不是有断路,红黑线之间是否有短路,是否有断路,电调的12V和3.3V输出与GND之间是否有短路,是否有断路,然后在不接电机,不接飞控的情况,电调单独接电池,用表测量12V、3.3V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接电机观察是否自检,同时测量到飞控的排线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的电池电压(不能有掉压)。以上是对电调的检查;

对于飞控,也要用表测量电池输入与GND之间是否有短路,飞控的5V与GND,12V(如果有)与GND,3.3V与GND 之间是否有短路,确定没有短路后,才能与电调的排线连接并上电。

由于是二手货,拿来后,要将它当坏的对待,由于自己盲目操作导致问题,不能简单归到品牌问题。
即便是新的设备,在自己做了一些焊接后,在上电之前,必要的测量检查也是要做的。

修太多飞控了,各种问题见多了,一点建议。

网友F:
如何简单判断飞控的短路,前提你会用并且有一个万用表,会用表测电阻。万用表才是入坑必备设备,必备,必备,必备:

1.判断3.3V与GND之间是否短路:飞控的MCU(主控芯片)是3.3V供电的,所以每个飞控必然至少有一个3.3V降压芯片给MCU供电,实际多数飞控有两到三个3.3V降压芯片,除给MCU供电外,还给OSD芯片等其它芯片供电。一般3.3V降压芯片是个5引脚的芯片,将这个芯片3脚向上,2脚向下放置,右下角那个脚就是3.3V输出,将万用表的红笔触到这个脚上,黑笔随便触到一个GND焊盘,测量一下电阻,一般给MCU供电的引脚,电阻从1K左右到200多K不等,视不同品牌而不同,但如果电阻在100欧姆以下,就一定是它所供电的MCU或者其它芯片短路了;
2.判断5V与GND之间是否短路,这个简单,一般飞控都有5V焊盘,直接测量5V焊盘与GND之间的电阻就行,如果阻值在K级以上,一般没有问题,如果在几十到几百欧姆,就是短路或者半短路了。半短路情况经常是有些电容烧坏而导通,但又有一定的阻值,电容变成了电阻;
3.有些飞控有9到12V输出,测量和判断方法同上;
4.判断电池电压与GND之间是否有短路,红笔触到VCC(有些飞控标的是VC,BAT,VBAT,B等),黑笔触到GND,测量阻值,多数正常的飞控,这个阻值应该在11K左右,因为多数飞控的电压检测电路使用的是10K+1K分压电路,也有些使用阻值更高的分压电路。如果阻值在几十到几百欧姆之间,那确定短路无疑。如果阻值比11K小许多,但又没有短路,也要小心,这种情况多是电池电压到5V或者到9到12V的降压电路部分有问题,比如降压芯片坏,直接接电池电压与GND之间的电容烧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电直接烧降压芯片,一般是以下两种情况:

1.正负极接反,也就是飞控的GND直接接入了电池电压,经常直 ...

这个飞控之前接在幻蜂的调上,然后电调上电能正常工作,然后电调烧了之后,我就买了个曼巴30a的电调,这个和幻蜂的电调一样,也是不带BEC输出的,然后线序我也重新按照说明书上标的调换了位置,调换后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确认了没有问题,我才给电调上的电,结果就是飞控烧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简单判断飞控的短路,前提你会用并且有一个万用表,会用表测电阻。万用表才是入坑必备设备,必备,必备 ...

你说的这些我基本上还是会判断的,感谢大佬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我基本上还是会判断的,感谢大佬赐教。

会了这些,一般的故障,基本上都可以自己处理了。

网友:
幻蜂挺看运气的,买了三套,其中一套各种折腾就是没坏过,但是有一套只飞了十多分钟,电调就挂了。返厂隔了二周才给回音,还把我的飞控弄丢了

网友G(2022-01-16):
老哥,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飞控在BF里的resource引脚定义吗?我的飞控被我刷错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飞控在BF里的resource引脚定义吗?我的飞控被我刷错固件了

刷错固件,重新刷就是了,可以反复刷的,不会刷坏

网友:
建议你常备一个防反插(XT30XT60保险丝防短路装机测试保险头)怕你找不到,某宝就有,也不贵,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