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空中熄火大家什么操作

楼主(2021-06-09):
汽油机空中熄火后,如果有电启动可以重启成功吗?有没有试过救回来的?难道只能飘降了吗?

网友A:
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控回家

电启动真救不回来吗?

网友B:
别期望太高,一般性能好的情况下是可以低空启动,然而性能调好的情况下又不容易熄火

网友:
其实熄火飘降是正常操作,如果你的飞机翼载荷高基本就真提控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期望太高,一般性能好的情况下是可以低空启动,然而性能调好的情况下又不容易熄火

如果是平时飞着挺好,偶尔熄火了,能不能救回来?

网友C:
空域好、跑道宽敞熄火后是有机会迫降下来的。以前飞35cc汽油机因为调整的不是很好,空中熄火十次左右,迫降的成功率大约在70%左右吧。当然了如果是像真机概率会高点,3D机低空做动作的时候熄火那炸机就是唯一结果了

网友:
如果不能电启动,那装了也没多大意思。

网友:
电起动就是装B用,起动机构加电池差不多有一公斤,熄火后是忙着打火还是控制飞机,如果高度够,姿态好还能空中点火,三秒不着火就撞地球。

网友:
别期望太高,一般性能好的情况下是可以低空启动,然而性能调好的情况下又不容易熄火
发动机正常不会空中突然熄火, 熄火就是异常,异常电启动又无法启动发动机

网友:
降落呗!反正每次降落都要熄火

网友:
空中熄火就是调整有一定问题的,有电启动大概率能救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域好、跑道宽敞熄火后是有机会迫降下来的。以前飞35cc汽油机因为调整的不是很好,空中熄火十次左右,迫降 ...

像真机,你重启成功过吗?

网友:
装机的时候注意减重,

网友:
如果高度够的话还是可以安全降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真机,你重启成功过吗?

没有安装电启动。不过就算安装了电启动估计在很短时间内重新启动的成功率也不会太高,所以还是尽可能地减少空中熄火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平时飞着挺好,偶尔熄火了,能不能救回来?

能的,但是你要判断飞机速度和状态,用什么方法落,飞机安全落地取决于飞机是否失速了。可以用高度换速度,所以要学习很多经验方能化险为夷。头脑一片空白多半都是提控回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真机,你重启成功过吗?

我见过朋友重启过,不过一切都是有意而为,故意熄火,然后重启,一切都是控制中

网友:
真正碰到突然熄火,你的反应时间足够炸机了,就算高度足够,你的反应时间加上点火时间已经超出了炸机的允许时间,遇到熄火真正要做的是滑降,而不是尝试点火,点火会分散你对飞机的控制,发动机突然熄火就代表是发动机出故障了,再去点火根本没意义,油机的飞行高度又能有多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朋友重启过,不过一切都是有意而为,故意熄火,然后重启,一切都是控制中

看电影《萨利机长》事故调查时,另外两个资深机长模拟仓重新体验事故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拯救飞机,开始的时候都成功了,后来加上反应时间以后,他俩都失败了,只有萨利机长的操作是最佳方案。
测试的时候,是知道下一刻发动机熄火,可以重启可以救机
实际飞行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动机出故障,需要加上反应时间,基本都炸鸡了,哪有时间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影《萨利机长》事故调查时,另外两个资深机长模拟仓重新体验事故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拯救飞机,开始 ...

对的,是这么个道理,有准备和突发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2022-06-07):
装个电机上去,熄火了用电飞

网友(2023-04-21):
用高度换速度,迫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