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nelog25飞控走线疑惑

楼主(2021-06-09):
    今天收到了cinelog25的机器,打开后要自己安装黑羊接收机。看了一下现有的走线,有几个疑惑想大家帮着看一下。
    1.电源进线的二个焊点,再接了二路。一路是到天空端,直接供电可以理解。二路是到接裸狗的线,这样这一路电压最高要到16.8V。这个不会有问题吗?
    2.原厂没BB叫,我BB要焊接在飞控的哪个点上?原厂飞控连个走线图也没提供,这点很离谱阿。
    3.因为没有走线图,黑羊接那里。。我也有点不太敢下手。。。。麻烦懂的小伙伴帮助一下。

网友A:
裸狗带BEC电板的版本,自带降压,直接接4S电没问题。不带BEC版本的,接一个降压模块,或者去找LED等的5V位置自己焊。
后面两个问题,去找格普AIO 20a飞控,有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狗带BEC电板的版本,自带降压,直接接4S电没问题。不带BEC版本的,接一个降压模块,或者去找LED等的5V位 ...

格普官网去了。。没看到图,是否方便指点一下。我去哪里找飞控线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格普官网去了。。没看到图,是否方便指点一下。我去哪里找飞控线路图

群号:499699918
格普的qq群文件有

网友:
焊错大不了再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号:499699918
格普的qq群文件有

加了,感谢模友。

网友:
你这个机飞两个电池电机烫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