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56系最大尺寸电机,纪念一下

楼主(2021-06-09):
车子低速扭矩不够强大,直接换个高功率、低KV电机。越野车也可以玩玩低速攀爬!

<

网友A:
船上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上用的吗

车和船都可以
<

网友B:
有一点不敢相信,手掌大小的电机额定功率竟然是7k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不敢相信,手掌大小的电机额定功率竟然是7kw左右?

这个尺寸的基本都是这个功率水平。更大的70120电机有10千瓦
<

网友C:
打算用在什么车上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的基本都是这个功率水平。更大的70120电机有10千瓦

功率是不虚标啊,按照电压×电流也不是这功率啊。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是不虚标啊,按照电压×电流也不是这功率啊。不太懂

38×195,不是7400瓦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算用在什么车上

任何一辆1/5车都可以。我打算用在我的电版baja5B上,或者鬼兔GR1上
<

网友D:
引用 楼主:
38×195,不是7400瓦吗

但是什么样的8s电池,能到38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什么样的8s电池,能到38v

可以搞个9s的锂聚合物电池。这样满电是4.2*9=37.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什么样的8s电池,能到38v

这是电机本身的参数,怎么达到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

网友(2021-11-04):
引用 楼主:
38×195,不是7400瓦吗

电机还真不是这么标的,应该标轴输出功率,是电压*电流*效率*功率因数,而这种电机最大功率点的效率是50%
<

网友E:
散热是大问题,建议直接上水冷,有100%匹配水冷套件。另外如果想爽玩,一定要上小齿比,不要过于追求极速。我原来5T底盘,先后用好盈max5 200A,ztw beast pro 300A,8S电池,24/54齿比有点大,都是几分钟就歇菜。但是极速靠近130,是真的狠。
但是还是觉得几分钟高潮还是不如长时间稍低强度爽玩,换回汽油了又。
祝LZ玩得安全,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是大问题,建议直接上水冷,有100%匹配水冷套件。另外如果想爽玩,一定要上小齿比,不要过于追求极速。 ...

谢谢建议。我的鬼兔减速比14.9,轮子被我换成170的小轮子后,设备压力很小,几乎不用担心散热问题
<

网友:
不知道多少钱,太贵的话连轴器挂上推力轴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