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求助

楼主(2021-06-09):
这种穿钉的工艺叫什么?用什么工具或者设备完成的呢?请大佬解答

网友A:
打孔,灌胶或灌入锡液、铝液

网友:
也可以是锌合金

网友:
把拐尺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灌胶或灌入锡液、铝液

未见麻花钻顶角

网友:
钳工基本技能,类似以前中国工匠的榫卯结构拼装,开槽之后插销子,然后打磨抛光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个手工一般般,精度还可以提高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
像大力锤打进去的,然后多出来的磨平

网友:
拐尺的那个件本来就是铝的,估计铸造的时候模具上就有那两个孔,所以不需要另外钻孔了

网友:
这应该是压铸工艺。压铸成型后再进一步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