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鼓的电池还能用?

楼主(2021-06-11):
才用了一个多月电池就有一点点的鼓包了,去售后,店家说超过一个月不给换,还说如果能正常的充放电,就还可以用, 就这样用着不会有安全问题吗?

网友A:
能用,我用过。用针平着刺破,然后放气。(那气的味道相当刺鼻,不知道有无毒性)(当然有很大危险,如果针垂直刺下,直接就冒火)接着用胶带封。

但是,胶带根本是封不住的(用密封塑料袋装好,然后过段时间,会发现密封胶带和塑料袋之间有一层不可名状的液体状物质相粘连)。只是心理安慰。并且,这样处理过的怀孕电池的续航时间和放电能力都已经大大退化了。

因此现在,遇到鼓包的电池,只能是遗憾的望一眼,然后直接丢弃。(当然也可以做个实验,把锂电丢入水中是否会着火。当时我的结论是:不会。皆因我直接把怀孕的锂电甩入河水中,结果除了泛起一些水花,什么情况也不会发生)

网友:
一般来说,电池怀孕,无外乎满电存放,过度放电。但是有一些3.7-3.8伏电压长时间存放的锂电仍然被大肚子后,我对于这种理论的信仰轰然崩塌。经过修正的说法是:还和电池质量相关。

网友:
大肚子就等小电池出生就好

网友:
稍微鼓起来一点点不要紧,可以正常用。我说的是鼓起来很厉害的那种。

网友:
不是很厉害不要紧的

网友:
   微鼓照常用就行。尽量不要尝试对电池密封性会有破坏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我用过。用针平着刺破,然后放气。(那气的味道相当刺鼻,不知道有无毒性)(当然有很大危险,如果针 ...

前提是锂电池没有破损!锂金属可是比钠还要活泼的

网友:
我电池微鼓略别变形,偶尔还再用,但尽量不带大负载使用了

网友:
额,用用无妨,太大个了就还是报废吧,危险应该不至于,以前用功能机的时候大部分电池都是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