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O 艇的水刀 压浪板 应该如何调节

楼主(2021-06-11):
刚开始玩船 不知道应该如何调整 麻烦高手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没有标准,根据船的船底型啊重心啊轴长啊出轴角度等等综合起来自行调节,每条船都不一样,下水一边跑一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准,根据船的船底型啊重心啊轴长啊出轴角度等等综合起来自行调节,每条船都不一样,下水一边跑一边调 ...

调节的原则是什么啊 水刀角度 会影响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节的原则是什么啊 水刀角度 会影响什么

水刀影响转弯性能,没有水刀高速转向时会侧滑横滚。如果没有防翻仓水刀装成八字形,据说八字形水刀有少许提升高船尾的效果,跟压浪板差不多。
但是如有防翻仓只能装单侧水刀就只能在右侧垂直安装,否则直行时影响平衡。
调整的原则是不抬头不插水不左右晃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刀影响转弯性能,没有水刀高速转向时会侧滑横滚。如果没有防翻仓水刀装成八字形,据说八字形水刀有少许 ...

没有防翻仓 如果跳 需要怎么调 两侧水刀角度现在不同 靠近舵的一次 相对水面角度比较平一些  另一侧有些垂直于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