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cdi改航模发动机用

楼主(2021-06-11):
航模发动机上的专用cdi太贵了,一套三百多,摩托车也有类似的cdi,但是触发方式不同,航模用的是一个霍尔原件经过一个磁铁,摩托车用的是一个线圈经过一个磁铁,请问摩托车用的那种cdi如何才能用霍尔触发,好像要一个信号波形转换模块。

网友:
我正在做

网友:
烧甲醇行了

网友A:
摩托车的点火器也可以直接用霍尔触发,不过用霍尔后点火器就没有进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的点火器也可以直接用霍尔触发,不过用霍尔后点火器就没有进角了。

没有近角怎么理解,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近角怎么理解,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

点火器自进角是什么我就不多说了,百度很多。至于为什么摩托车的点火器换成霍尔触发不能自进角我解释一下。摩托车的的触发头内部是线圈绕中间的铁芯是磁铁的,(有点类似喇叭里面的音圈结构)飞轮上有一个触发凸块,当凸块旋转到触发器的时候凸块和触发器形成了磁闭合,所以触发线圈里面有了感应电压,当凸块离开触发器那一刻感应电压达到最高,这个时候点火器触发了,在超过一定的转速后凸块刚接近触发器电压就足够触发点火器了,这就是相当于点火器提前角在高速下自动提前了。凸块的长度决定了点火器的最小和最大提前角(也就是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器自进角是什么我就不多说了,百度很多。至于为什么摩托车的点火器换成霍尔触发不能自进角我解释一下 ...

那淘宝上那些号称自动进角的cdi都是骗人的?并不是模块算法自动了,而是磁电机触发时机自己提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淘宝上那些号称自动进角的cdi都是骗人的?并不是模块算法自动了,而是磁电机触发时机自己提前了

淘宝上的自进角点火器不算骗人,一般是由单片机控制的,根据不同的转速达到不同的进角。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动机单独设置一条自进角曲线。

网友:
自己做一个正时灯可以检查点火时机,也能查看到底有没有自进角。飞轮上在点火位置个缸体对应的地方做好标记,然后接一个亮一点的led到点火器低压端,led要加一个合适的限流电阻,启动发动机让灯对着缸体上你做的标记,就能非常直观的看到点火到底是在哪个角度触发的

网友:
发动机转速的变化带动发电电路电压的变化霍
尔线圈位置和转子磁铁的位置也就是点火角度是固定的 设定的触发电压(点火开关导通电压)是周定的 发动机转速提高 电动感应电压提高 触发电压在触发点前就达达到设定触发电压了 发动机的点火便提前了 好比平时唱三两酒回家老婆半米外便闻到了 今天喝|1斤酒 老婆一米五外便准备好棒子了

来自微站

网友:
霍尔就免了吧,找一个6~12伏小型继电器拆了保留铁芯和线圈(做触发线圈)简单好用省钱。我的华盛就是这样改的,前提是原来的磁电机不能用了,的在车一个铝飞轮在上止点位置镶嵌一个用于触发的小高强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