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炸机了

楼主(2021-06-11):
装机完成估计快一个月了,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天气原因一直没有试飞,上周末终于抓住机会试飞了。配置:朗宇2814及9050螺旋桨,好盈40安电调,3s2200电池,垃圾舵机,更换了中号铝合金起落架,重心完美移动到了翼梁处。

起飞前留影,草太高,直径6厘米的轮子几乎全被挡住了。
草地无法起飞,利用边道起飞,边道大概3-4米宽度,大概70%油门轻松离地起飞,这飞机升力很好,起飞后也很平稳,但是由于首飞比较紧张,起飞后忘记收油门了!!!飞机速度太快,几乎没有平飞的时间,直接开始第一个转弯,顺利完成转弯!转弯后发现舵量太大,打副翼很灵活!大意了,忘记起飞前调整舵量了!!!
由于场地内左侧玩飞机的人比较多,没飞行几秒直接第二个转弯,控制飞行区域,尽可能小点,然后紧接着第三个转弯,由于速度太快,第三个弯转过来后脑子已经反应不过来舵该怎么打了,就错舵了,飞机瞬间横滚了一圈多,然后彻底乱了,最后一头栽草地上,炸机地点离我不到10米,吓得我一身冷汗……

总体来说,飞机本身损失不大,电机舵机电调均无故障,机身有点破损,一侧机翼固定螺栓的孔断了,另一侧机翼部分断裂,铝管弯曲,起落架弯曲。问题不大,除了铝管需要更换以外,其他的基本已经修复完成。
总结下来,这次炸机的原因和之前的新微风撞树是一样的,在长度有限的跑道上大油门快速起飞,起飞后忘记收油,同时没有调整为小舵量,脑子和手的反应速度跟不上飞机的速度及姿态变化,最终导致炸机。
希望下次不要再因为这样的原因炸机了飞机修复后只能带回家玩了,这块草地的空域还是太小,我的技术不足以在这块空域里面玩耍这种规格的飞机。
最后说说优点:这飞机起飞距离短,只要重心正确起飞后很稳,升力非常好,速度快了后飞机也很灵活,应该也能很慢速的飞行,只是我还没有体验到……

网友A:
炸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可惜了

没事,可以修好的,修好了继续飞。实在修不好了再做一架,有时间的话几天就做好了。

网友B:
你住哪里?起的早点可以带上冲浪者坐地铁去石老人海水浴场耍一耍,汇泉那片草地对新手有点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住哪里?起的早点可以带上冲浪者坐地铁去石老人海水浴场耍一耍,汇泉那片草地对新手有点压力

我住新贵都,距离石老人浴场不是很远。石老人浴场早晨七点左右人多吗?还没去过那里。冲浪者已经带回天津了,青岛目前只有小飞侠和一架手抛机了。

网友:
每天练半小时模拟器。要不多少飞机都不够用。

网友C:
反映还不到位啊,模拟器继续加强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映还不到位啊,模拟器继续加强练习

是啊,还要继续练习坚持每天再练习半小时模拟器

楼主:
大佬说的极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住新贵都,距离石老人浴场不是很远。石老人浴场早晨七点左右人多吗?还没去过那里。冲浪者已经带回天津 ...

几年前周末的时候经常早上去玩车玩飞机,这几年退了不玩飞机了所以再没去过,最近又重新入坑FPV感觉就那个场地适合载机,平时在那倒是碰到过老外在飞板机。这几天我也正要去看看,合适就去试试新机

网友:
不带收油的,传说中的开关手吗?

网友D:
修修继续飞

网友E:
最害怕这种人了,不会飞还在人堆里飞。在人头上飞,在人屁股后面飞,在哪儿飞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害怕这种人了,不会飞还在人堆里飞。在人头上飞,在人屁股后面飞,在哪儿飞的都有。

我还好,一般都在躲在边边角角里飞的。下次不会再去这里飞不熟悉的飞机了,还是要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修继续飞

修好带回家继续飞,家里那边有块大草坪,人很少。

网友:
这种机子不操作,也可平稳滑下来,当然首先将机子调正常。修一修再飞,多飞就不会炸了

网友:
换大轮子+钢丝起落架,练习熄火降落。

网友:
多飞 别无选择。

网友:
修修更健康,不过这机翼的前缘也太。。。。